有人知道这是什么么?

楼主(2012-03-11):
提示:

网友A:
继电器吧

网友B:
富士PLC擴充接點.上面是輸入,下邊是輸出

网友C:
T24E-1
由富士电机制造
接触器16 输入8输出
接触器(Contactor)是指工业电中利用线圈流过电流产生磁场,使触头闭合,以达到控制负载的电器。接触器由电磁系统(铁心,静铁心,电磁线圈)触头系统(常开触头和常闭触头)和灭弧装置组成。其原理是当接触器的电磁线圈通电后,会产生很强的磁场,使静铁心产生电磁吸力吸引衔铁,并带动触头动作:常闭触头断开;常开触头闭合,两者是联动的。当线圈断电时,电磁吸力消失,衔铁在释放弹簧的作用下释放,使触头复原:常闭触头闭合;常开触头断开。

网友C:
接触器是最后的执行器件。也就是说,由PLC送出来的控制指令,通过控制接触器的线圈,来完成是接触器所带负载的动作。因为PLC是不具备大功率驱动能力的,因此末端执行部分大多需要通过中间继电器,再到接触器来完成。

网友C:
是啊,新货值200刀

网友D:
强电控制器,或者调光器 , 有控制协议 可以玩了

网友E:
既然有型号了,百度一下很难么

网友F:
蛤蟆跳井里------------不懂

网友(2013-02-08):
plc,直接解答,上入下出,不信你就拆开,看看是不是有一排继电器,前路还有74系列集成块

网友G:
好象是PLC的扩展模块吧

网友H:
百度第四个网址就说了“CNC Controls”,FUJI ELECTRIC T24E-1,还是你自己不耐心。

网友H:
http://www.alibaba.com/product-g ... G_T24E_1J_T24E.html
http://www.partsforindustry.com/ ... &ProdID=948765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