惊险十楼炸鸡,5.02固件依然存在隐患(带视频)

楼主(2012-03-11):
今天早上在小区上空悬停,机身突然侧翻360度。还好由于高度够高,翻转之后又及时稳住。还是严重怀疑是固件升级所导致,之前因同样问题炸鸡。期待DJI尽快提供升级固件。

希望各位高手们研究一下视频,看看问题到底是出在哪里。绝对不是断电问题,上次炸鸡后全部接头都重新焊过。所有部件都仔细检查过了。

网友:
我擦!!对LZ的仰慕如滔滔江水啊!!!翻转过后还在房顶接地一次!!!居然全身而退!!!!RP大爆*啊!!!!!请允许我用很多很多很多的惊叹号!!!!!!!!!!!

网友:
刺激啊,,,,,,,!!!!!!!!!!被风吹翻的时候收油门了? 不过仔细听了听炸鸡是电机的声音,似乎有点不对劲呢。

楼主:
翻倒的一刻下意识的收了一下油门,后来又马上推上去。4轴奇迹般的又飞了起来,实在是激动啊。如果炸鸡的话损失不可估计啊,想想都后怕。

网友:
绝对经典

网友:
 我擦,这都不炸鸡,lz可以去买彩票了,哈哈!貌似电机抽搐了一下啊

网友:
LZ家房子不错嘛~还有这么大的院呢?

网友:
RP足够强,估计千年遇一会。那个小盆友就没那么好了,一个狗吃屎,哇哈哈。
从飞行来看是在旋转过后反转的,如果LZ用的是GPS模式,那可以很肯定的告诉你,因为在GPS模式下(同时你在小区内GPS信号不可靠),导致IMU运算超量,高空又遇到了气流,IMU更是超负荷,所以还是使用姿态模式比较安全,GPS模式进行辅助。
LZ还是从小高度,小范围练手吧,这样大尺度的练手,再遇上炸鸡就没有这么幸运了,炸鸡不可怕,炸到小盆友就不好了。

楼主:
用的是姿态模式飞的。

网友:
LZ 操作爆强

网友:
 厉害  我有一次四轴飞树枝上了  一个浆不转 挂树枝 其他三个竟然还转着   感觉也很刺激

网友:
都强调N次了 不要在高楼附近飞...咋都没记性了....DJI的说明书是写了玩的?不光在高楼附近飞 还在人口密集的住宅小区里飞...哎 现在的人啦..... 都不信邪....世上没后悔药的.....

网友:
楼主:你电调低压保护设置的是停转还是降功率啊?如果低压保护设置在中,又是设置的停转,电池又不是新的,高空飞行的4轴受风阻等影响,4轴电机会瞬间加大功率导致电池电压瞬间降低!就会触发电调瞬间进入保护状态,导致某只电机瞬间停转!最好把电调低压保护设置到低和降功率!你检查看看就知道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翻倒的一刻下意识的收了一下油门,后来又马上推上去。4轴奇迹般的又飞了起来,实在是激动啊。如果炸鸡的话损失不可估计啊,想想都后怕。

看一下说明书。如果使用智能停机模式的话 机器被吹翻的时候千万不要收油,要给油,否则,,,当机身倾斜角大于70度,油门低于10%时,电机停机。

网友:
这个爆强,翻转触地起飞还不炸机… .似乎有些NO控,是低电压或干扰吗?

网友:
好强大的飞行。想翻都翻不成这样啊。

网友:
LZ教教我怎么玩的吧

楼主:
我用的是风火轮4轴机架配DJI原厂电机和电调、APC1038浆、XA脚架、XA云台、GOPRO2。起飞重量1.6KG。电池用的是花牌3S/2600+带低电压报警器。降落后测量电压在3.9左右。群里有朋友说可能是电池问题,我发现上次炸鸡用的是AKE 5850电池也同样情况。请各位高手再帮我找找原因。

网友A:
我听到电机“吱吱”叫,好像失步那样子。

网友B:
楼主真的是人品好。。没办法。。没炸机。。小区不建议用GPS模式。

网友C:
这特技动作可不一般啊~~~~

网友D:
明显就是四轴 飞3D嘛 高手飞特技 还忽悠我们这些菜鸟 膜拜

网友E:
我靠 居然没有那个什么什么的 人品真好 精彩!!!!!!
顺便附上一点建议
1:在飞WKM时如果有侧风的话最好不要“急”收油 非常危险
2:软件里面的停止模式最好设置为智能

网友F:
绝对的好运气,这都没事儿

网友G:
实在是太强大了。。。

网友:
niou牛 值得一顶

网友H:
操心啊 担心啊
不过还是佩服啊

网友I:
真的太厉害了

网友J:
同意15楼说的,检查电调设置,抵压保护,另外就是小区里别飞那么高,失控就麻烦了炸鸡是小,伤到人就麻烦了!!!

网友K:
心里素质够高才行

网友L:
破**宾馆,晚上的网速真他**慢,视频看不到啊

网友M:
和楼主相比, 运气太好了, 我翻了 720度 都不止 可是 怎么推 也推不上去。

网友N:
不擔心你炸機,只擔心片尾的小朋友

网友O:
电调低压保护使某个电机转速异常导致姿态失衡,加上楼主下意识的收油,由于惯性产生突然翻转,后面马上加了油,飞控发挥了作用平衡了飞机 不过看到视频中翻转后的高度距离那个房顶应该还有段距离的 这段距离油门推到顶应该可以缓冲下降速率避免那个房顶接地,LZ当时应该很紧张了吧

网友P:
不幸中的万幸啊。

网友Q:
楼主最好别在小区玩这个,要是砸到小朋友,你这辈子就不用再玩FPV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