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G接收的天线怎么布置

楼主(2012-03-11):
退模3年,什么都变了,如今2.4G的年代什么都不会了,弱弱的问下接收机2根天线怎么布置,我用的JR XG7,以XG7的接收为例吧,有图最好哦

楼主:
还有2.4G的遥控系统还需要注意什么?比如什么对频,怎么对频?都不太懂

楼主:
顶顶哦,没人回答

网友A:
应该不用对频的,2.4g多是跳频的,自动同步,但收、发机要配对。另外天线要90度摆放,接受机自动判断那一根的收讯品质来选择使用。要远离电源线,电调,电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