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助 遥控和接受器初次设置问题,总是响,电机也响 ...
新手求助 遥控和接受器初次设置问题,总是响,电机也响,

楼主(2012-03-11):
遥控和接受器的设置问题,总是响,,
电机
也响,天地飞A6 不知道怎么回事

楼主:
在线等啊

网友A:
论坛上能搜索出来,好像是叫认码的事,我也是新手!呵呵

楼主:
回复 网友B:
搜不到啊 能不能发个连接 谢谢

网友C:
第一通道——-副翼舵机,第二通道——升降舵机,第三通道——电调,第四通道——方向舵机 1、电池不插,先把所以通道对应的插头插好;2、把遥控上每个微调都拨到中间,调速杆拉到最下;3、打开遥控电源;4、把电池和电调插起来;此时,电机嘀嘀嘀三声 —— 立刻把调速杆推到最上面 —— 电机 嘀嘀两声 ——— 再立刻把调速杆拉到最下 ———— 电机 嘀—— 一声,电机设置成功。此时调速杆往上推,电机就转了。舵机不要设置,只需调整方向。飞完后,先拔电池再关遥控。有不正确的地方请高手指正。

网友D:
v不错啊
高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