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现个很严重的问题

楼主(2012-03-11):
入门时买的DSX7,在当时来说还是可以的啦。
但发现右上角三档开关没用,设置不了。只能用GEAR的通道,不过只可以设置两个模式另一个模式怎么办?

DSX7没有失控保护,是不是必须换控啊?

希望DJI以后也能考虑到设备的兼容性啊,感觉DJI就想专门为FUTABA定制的一样!

网友:
沙发!
DJI兼容大部分品牌,你可应在通道上映射,失控保护也不是用遥控器的,是飞控自有的。在不明白就PM我,好好研究控的说明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入门时买的DSX7,在当时来说还是可以的啦。
但发现右上角三档开关没用,设置不了。只能用GEAR的通道,不过只可以设置两个模式另一个模式怎么办?

DSX7没有失控保护,是不是必须换控啊?

希望DJI以后也能考虑到 ...

N多人用DSX7飞,也没遇到你所说的问题。

楼主:
谢谢,LS的哥们,在下学艺不精,航模就是瞎飞飞一直就没好好研究过控,见笑!昨天到今天一直埋头研究,里面东西太多慢慢补吧。
DJI是个好东西,我没飞过四轴装好后在家飞了好一会稳稳的,就像飞4通小直升机一样。

网友:
第一次听说DSX7没失控保护。。。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DX7好像真的没有失控保护功能啊!而且也设置不了三档开关!我现在三档当两档用!

你说的是dx7还是dsx7?
dsx7在对频的时候,把各个舵机位置放到想到失控保护的位置
然后对频,失控的时候就恢复到对频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