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楼主(2012-03-11):
请教一下YT450M
电机
是属于多少级数的马达啊,我想搞定速,谢了
找了一圈没有找到

网友A:
9槽6极

网友A:
忘了说了,450M是3600KV,用定速的话KV值有点低。我认为定速用KV值较高的电机效果较好。
以凤凰50A电调为例,450M3600KV,用14T齿,定速3000的话,电机要用90%的功率,剩余功率较小,大负载时定不住
我用蝎子2221-6,4400KV,13T齿,定速3000,电机只用不到80%的功率,这样在高负载时有较多的剩余功率来补充,定速效果较好。
当然,你的电池要给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