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老大,我要买CJM250放在小区8楼使用,噪音大吗?可 ...
各位老大,我要买CJM250放在小区8楼使用,噪音大吗?可行吗?

楼主(2012-03-11):
各位老大 ,我要买CJM250放在小区8楼使用,噪音大吗?可行吗?邻里关系也很重要,不想影响别人。
先上床,看中了CJM250,再上个金丰7016钻铣,这两个看坛友口碑挺不错的!
请问各位老大,床和铣的噪音有多大?和洗衣机,微波炉比较,还请老鸟们不吝指教一二。
新手菜鸟谢谢了~~~~~~~~~
有便宜实惠的商家,也请推荐下,先感谢坛友zipy 的指点。。。。

网友A:
噪音方面
齿轮机比皮带机大。。
轻的机器比重的机器大。。
功率大的机器比功率小的机器大。。。
还有就是,,楼房的噪音传递,主要是楼板低频震动,,穿透力强,让人昏头昏脑,,,,,,车床放楼上,,最好在地上用木框装满沙子,沙子上垫上很厚胶垫,,然后再把设备房胶垫上。。。
跟楼房隔音做法差不多。。

楼主:
谢谢解答
不知道,CJM250噪音防护的好状态下适合在楼房使用吗?

网友B:
本身噪音不大,但一定要做好防震,决不能让震动传至楼板,否则会惹来很大麻烦。

网友C:
噪音不大,但震动不小,车床噪音略大,但也没微波炉大!7016 声音超小,比电脑都小,但是一旦吃刀略大,那效果惊天地泣鬼神!
一家之言,供楼主参考!

网友D:
我家住4楼,我买的就是CJM250,噪音还行,楼上有我车床嗡嗡嗡,楼下有小萝莉练琴咚咚咚,大家彼此彼此,互不影响~

楼主:
谢谢楼上解答,初步有点了解了~ 准备上床了~

网友E:
震动才是主要的,主要是对楼下,如果有条件,可以弄个大木台子,下面再垫上厚橡胶,包你造大炮,如果再把墙上贴上KTV里的那种隔音棉,包你造坦克,再把门窗改成双层的,包你造V2

网友F:
沙发 高明 。找个本记上。。
噪音方面齿轮机比皮带机大。。
轻的机器比重的机器大。。
功率大的机器比功率小的机器大。。。
还有就是,,楼房的噪音传递,主要是楼板低频震动,,穿透力强,让人昏头昏脑,,,,,,车床放楼上,,最好在地上用木框装满沙子,沙子上垫上很厚胶垫,,然后再把设备房胶垫上。。。
跟楼房隔音做法差不多。。
...

网友G:
机床固定的地方垫橡胶,垫完橡胶差不多了,不会经过墙体或者楼板传递声音了。

网友H:
最好不要放在同一间房里。太重

网友I:
我金丰7016也就嗡嗡响

网友J:
回复 楼主:
上250 跟7025吧 这样班配 听哥的

楼主:
谢谢楼上各位老大指点,
我想通了,底座一定要科学,有效的做个最好的,
7025太重了吧,200公斤以上?
怕影响主体结构,更怕噪音影响邻居。
谢谢指点,底座准备不惜一切代价,弄个做“好”的
话说,我公司刚建造一个耗资5000W的噪音实验室,明天拍些图上来
实在不行,悄悄滴进村,把CJM250放进去测试下噪音工况~~~

网友K(2012-08-13):
我也想上这个机子,就是怕放房间里面太吵,被轰出家门,,,,

网友L:
我的 7025 与 CJM 250 放在七楼的
没事CJM250 有时我晚上也开机玩一下的
但7025的震动很大(有可能是我这台质量不好,反正安装基座时水平与垂直全调好的,并换成了大的木料作的架子。)
震动主要电机与皮带轮之间发出来的
为此7025很少用,看了小日本的贴子,很有把原来电机换成无刷电机的想法。

网友M:
我觉得没问题,不过要把减震脚做好。

网友N:
 听听邻居意见。我家楼下邻居孩子走路她都嫌烦,上来找了好几次。

网友L:
这个倒也是的有时邻居的意见还是很重要的
我有一次,机器放在七楼的地面上,试机
五楼的老女人就跑上来了
好在六楼也是我家的。于是当机器架在架子上后再也没有出现过这种事
于是房子最好两层的,隔音

网友K:
已买cjm250,声音.......我敢说,放楼房里面,声音不小!!!超过300转就很明显的大声,1000转以上就鬼哭狼嚎班的呜呜呜响(就像90年代的破烂洗衣机脱水的声音$#@$^@#&)...........
齿轮鸡不能和皮带机比,根本没得比

网友O:
原帖由
hnlysc339
于 2012-3-11 18:52 发表
震动才是主要的,主要是对楼下,如果有条件,可以弄个大木台子,下面再垫上厚橡胶,墙上贴上隔音棉,门窗改成双层的。
不错。
话说垫沙子水平如何。

网友P:
开空车没事,
如吃刀大,振动,整个楼都听到

网友Q:
用电脑比不妥,用洗衣机比还差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