乐迪T6EHP2.4G遥控器/六通道液晶屏

楼主(2012-03-11):
请问各位大侠,乐迪T6EHP2.4G
遥控器
/六通道液晶屏的接收机和电调、
舵机
怎么连接啊?

网友A:
电调接三通道,其它的各通道各司其职

楼主:
接上之后怎么点反应都没有呢?

网友B:
有可能是你的接收坏了!

楼主:
接收机和发射器都是新买的,我该不会这么倒霉吧。

网友C(2012-10-07):
嗯,我就是乐迪的用户,不得不说乐迪售后服务很到位,尤其是客服的那位梅小jie很热心。

网友D(2013-11-15):
没对频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