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教各位老大主轴问题

楼主(2012-03-11):
家用,主要雕PVC和铝合金,晚上用的,用那种主轴静音。和各位老大如何做隔音的啊:loveliness:

网友:
水冷的要好一点。。

有钱的话上伺服,应该更好点

隔音,,机器小的话,,用隔音材料做个罩子装起来。。

楼主:
直流静音还是水冷静音

网友:
38电机声音很小。

网友:
我觉得电机的噪音主要是下列几方面,,

一个是散热的风扇呼啦啦的,,换水冷就好点。。

还一个是电机自己的震动,,,伺服工作平稳点,,所以噪音低一些。。

最后就是转速,,其实也可以算到震动里面去。。

网友:
要有减震垫。。。  加工的声音不好降低。。。还是水冷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