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谁知道pl8如何限制充电后期的电流快速变化?

楼主(2012-03-11):
现在外场使用发电机,本田的eu10i,不能打开节能模式,如果打开了,pl8大电流充电的时候,快结束的时候会有极大的电流变化(比如说从5A突然到30a),结果发电机跟不上这样的变化,容易挂了,必须重启,有什么设置能够限制这么大的变化,比如限定后期的变化电流在10a以下,不要一下子跳动幅度这么大

网友:
蒽,这个只有一个办法,  可以先调成15A充电,然后再加10A,等到了25A了,再调一下,呵呵。比较麻烦

网友:
好奇怪,没遇到过这种情况
难道你在家里用220v挂开关电源的时候也会出现大电流跳变吗?

网友A:
PL8在充电中会出现大电流跳跃的情况,比如我的PL8(我有三个),比如设定电流为 30A,
你看充电电流, 先是0 然后会5A或是几A,然后电流一下就到了30A
还有在充电中,它会把电流降到0,然后实测电池是电压是多少,然后再突然回到设定值充电
如果是开关电源,就不会有问题
而楼主肯定是用的是自动调节油门节油的发电机,比如 开普动力,亚马哈了等
一个电流上去,发电机的油门还没有反应过来补油,就把发电机给鳖灭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PL8在充电中会出现大电流跳跃的情况,比如我的PL8(我有三个),比如设定电流为 30A,
你看充电电流, 先是0 然后会5A或是几A,然后电流一下就到了30A
还有在jiu充电中,它会把电流降到0,然后实测电池是电压是多少, ...

就是这个问题,现在有没有什么解决方法?

网友:
难道要用垃圾的发电机解决?

网友:
同样的问题我也遇到过 但是我的发动机是2000瓦的勉强能扛过去

网友:
这个还真没有研究过,呵呵,一会去试试去

网友:
为什么不在发电机外面并联一个电池?可以稳压。

网友:
升级固件。
据说在米国日本这些可怜的低压供电国家,老版本PL8跑起来电灯都忽明忽暗.... 于是FMA做了一版固件专门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
这也是俺外场用炸/药/包的又一个原因,任凭负载剧变,外场包会在 0.0001秒之内跟上,电压近乎岿然不动。

楼主:
搞定,设置pl8的输入电流限制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