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GX 2.0 450 PRO設置參數分享!

楼主(2012-03-11):
這是我的450設置的參數,請大家參考!

文件名: T-REX 450 PRO 2.0.txt
描述: T-REX 450 PRO 2.0.txt
下 载地址: http://www.rayfile.com/files/e71f1a2e-6b67-11e1-88b4-0015c55db73d/

网友:
正需要  谢了

网友A:
小神童谢谢你的数据分享,但我下 载下来,一串数字,对不上号呀。。。。能不能写点详细点?

另:昨晚更新了2.0版本,今天下午飞了10颗电,让我对3GX又重拾信心,比起1.2有了一个质的飞跃,菜单简化了,可调参数更直观,基本上可以脱离电脑。之前的1.2调了两个星期都没个结果,真有过出手算了的念头。

但也还有一些方面还是不尽如人意,自旋的稳定性还是难以控制,定点的还行,一做起自旋翻完全抓不住,像过酒的酒鬼!不知小神童有何高招?

网友B:
希望神童能发一个700的调整参数,谢谢了

网友:
0;
1;
0;
50;
0;
50;
0;
70;
100;
100;
1;
0;
80;
0;
25;
0;
80;
70;
70;
70;
50;
50;
50;
;
1020;
;

发这不就完了,冒烟

楼主:
這個是需要打開電腦介面在開啟的!這樣直接開啟是看不懂的喔!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小神童谢谢你的数据分享,但我下 载下来,一串数字,对不上号呀。。。。能不能写点详细点?

另:昨晚更新了2.0版本,今天下午飞了10颗电,让我对3GX又重拾信心,比起1.2有了一个质的飞跃,菜单简化了,可调参数更 ...

你機頭向前右邊的舵機是差在哪一動!?
正確的插法是插在3GX上的AIL
我飛起來每台機子的自旋真是超級棒!整台定在那邊動都不動!超級
請確認你的插法是否有錯!,如果有錯就會造成你的飛行上會有問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希望神童能发一个700的调整参数,谢谢了

等我放假的時候在與大家分享!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機頭向前右邊的舵機是差在哪一動!?
正確的插法是插在3GX上的AIL
我飛起來每台機子的自旋真是超級棒!整台定在那邊動都不動!超級
請確認你的插法是否有錯!,如果有錯就 ...

我的3gx自旋也是会偏,还有翻的时候动作异常的慢,数值明明已经设成50%了,不知是不是这个问题

网友:
神童能否转告亚拓出个安卓版的3GX设置软件?现在很多人都用上智能手机了,随身带着,比用电脑设置方便多了

网友:
 楼上好建议

网友(2012-06-22):
这个设置是非常暴力吧  新手就不好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