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兄弟们啊,可怜可怜我的机机吧,看还有就么?

楼主(2012-03-11):
今天去飞飞机,一下判定错误,机机就插进去了,十多米高啊,怎么也够不着,兄弟们有什么建议吗?

网友:
弹弓伺候,上次我鸡鸡上树了,害我用弹弓打了28个粉笔头才打下来,虽然有伤了,但值了

网友:
我也是这个飞机

还好我的只是断了头。

你给城管反应说有个飞机在上面影像市容

网友:
貌似只有消防队或者路灯工程队能解决LZ的问题。

网友:
  打电话找消防队,语气好一点 可怜一点...有先例的  嘎嘎,来了先打烟......毕竟是求助不是求救

楼主:
请问楼上的打消防队的电话求救会要钱么?搞路灯的工程车出一下就要四百块钱的,上次我的一个朋友飞机撞坏了一个路灯,被管理人员抓到了,后来请路灯管理处的来修理,花了500多元,光工程车的出车费就400元呀

网友:
(1)  用钓鱼杆配八爪钩,抛线。

(2)  用鱼丝线配八爪钩,弹叉射上。

(3)  找消防局说JJ内的锂电会发胀,随时会爆炸。
      会危害场内市民安全,让他们尽快取下。

(4)  小油门+左舵,让JJ左拐。机头向外后即全油门冲出来。

慰问
陈伯

楼主:
谢谢陈伯指教,我试过小量推油门,但螺旋桨被卡死了不能转动的明天看看能向消防队求救不,不知锂电池会不会真的爆炸呀

网友:
聚合物锂电只会烧,不爆炸,真烧起来你就悲剧了,陪的不是飞机的钱了

网友:
找个高点的梯子,用钓鱼杆把它拨下来就可以了。或者找个大点的飞机,上面带个钩子 把飞机钩住掉下来。

网友:
陈伯说的靠谱,有模友试过的,就说会着火

网友:
考虑一下用风筝

网友:
找个玩四轴的模友帮忙。

网友:
强力钓鱼线,加个铅坠,用弹弓打上去然后拉,这是最经典的救上树飞机的方法。不过你上面是路灯吧? 恐怕就不合适了。

网友:
我就是那个悲剧的朋友。花钱请工程车

网友:
直升机脚绑上长棍去挑

 注意安全, 砸了别怪我

网友:
去动物园借个猴子可以搞定

网友:
到建材市场或别的地方找根够韧性够长的竿子或棍子,找朋友帮忙几个人抱着竿子《挂八爪钩》应该就差不多啦,幸亏还露个屁股!

网友A:
找个电动直升机带个八抓勾就可以啦

网友B:
这简直就是要去爆菊花啊

网友C:
 消防队肯定不要钱的,人家是解放军....就是你要说得动才行

网友D:
哥哥们,,哥崇拜你们,,简直太TMD的创意了,,,,出点子一个比一个过瘾,,
那位“去动物园借个猴子的”哥,你就是传说中的神 一样的点子王,,开创一代点子新河,,

网友E:
我就觉得钓竿 靠谱点 其它

网友F:
就用钓鱼杆抛线.

网友G:
买只猴子,训练下。

网友H:
回复 网友I:
用四轴,带个钩子往上拉试试!

网友I:
谢谢各位兄弟们啊,今天下午我弟弟的一个朋友开园林管理处的升降工程车到帮我的忙,第一次坐在那种升降机中升到高空,还真有点怕怕的,可为了我那可怜的机机,什么都豁出去了,拿到飞机的那一刻真是激动啊,最后给了两包大中华的香烟谢人家了,值啊!
19楼的朋友出的点子真的很有创意啊,看来我们玩航模的还真有必要养只猴子训练一下呢。在这之前我也想过用我的450直升机去救(我飞悬停已经很熟了,不会炸机的),但害怕飞机没就出来,还搭个直升机进去,也想过请朋友用风筝来营救,又怕把人家的灯搞坏了,到时还要赔人家的灯啊。

网友I:
哦,对了,给大家汇报下,机机的螺旋桨损坏两片(四叶的),电池过放了,用电显测不出电压,充电器也冲不进去,问一下各位朋友们,这样的电池还有办法恢复吗?如果没用可以直接扔掉吗?

网友J:
有多高?五金店买两根20mm的PVC管加一个直通头连接起来,应该可以捅下来的

网友K:
鱼竿最好用 不行就2根困一块

网友L:
电池不要乱丢,会破坏环境滴。给当地的其他模友吧,免费赠送应该有人要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