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山寨大齿扩孔法

楼主(2012-03-11):
以前写过关于华科尔Genius CP山寨配件大全的帖子(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562039
其中因为大齿是2mm孔的,需要扩到2.5MM才能装入CP的主轴,不少朋友在使用中遇到最难解决的问题就是扩孔了。
扩出来不同心,或者孔歪,导致转动不平衡。这里教你一个方法,成品质量很好。

首先,你必须有合适的钻头和高同心度的电钻,并且强烈建议使用可调速的电钻。(没有电的,也可以用手动钻)
准备2.2MM和2.4MM直径的麻花钻头各一支,先用2.2mm钻一次,再有2.4MM钻一次,不能直接就用2.4的开孔哦。

要想用手抢钻(如果你有钻台,那当然简单),挖出高度同心且平衡的孔,就必须让钻头跟齿平面垂直。但是,手工操作难免误差。那么如何才能减少误差呢?
技巧就在于“旋转”,别固定大齿来钻,要让他在旋转的状态下钻孔,这样出来的孔误差很小很小的。

不多说,看视频

网友:
地板了 偶像

网友:
楼主的手工很好!

网友:
钻的不错 ,不过那样拿齿轮的小心哦

网友:
歪了····没注意吗·

网友:
DIY的好技能,没有做不到只有想不到

网友(2012-04-24):
我有另一個好方法,直接用2.4鉆咀,不過用的是電批,不是電鉆。鉆動方向是反向。用摩擦力去鉆,不容易偏。

网友(2012-11-09):
饼干盒子是亮点 没加工的一边,加工好的一边 真厉害 可以量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