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6米瑞风飞翼+H飞控首飞

楼主(2012-03-11):
飞机装好一直没时间飞,再加上武汉最近一直下雨,昨天终于天晴,抓紧时间进行了首飞,飞行还算成功,中途遥控器没电了,赶紧降落,只试了平衡模式,今天要出去飞了两个架次,所有功能全部测试完毕,飞控很给力,平衡模式很稳,就是转弯有点困难,盘旋模式和返航都很不错,关控自动返航也没问题,中途控丢到一边装了下图传的接收天线。今天唯一的遗憾就是图传不给力,近距离图像很清晰,但是上天后不知是干扰还是什么原因,接收到的图像简直没法看,所以就没上地面的实时录像,只有地面拍摄的视频,瑞风大飞翼也很给力,唯一不足就是感觉郎宇2216  1250KV的电机动力有点小,配的1047桨,下次换个大一点的电机。
配置:
载机:1.66米瑞风飞翼+H飞控
动力2216kv1100+1047桨  2200ma3s2p
好盈 天行者SKYWALKER 40A 无刷电调
图传:伯通2.4G 1W
附翔龙飞翼飞行视频

网友:
起落架是亮点 解决了大飞翼不好起飞的问题

网友:
起落架搞个收放的就更牛比了

网友:
1W的大功率图传,按道理应该接收距离很远!估计是干扰的多。

网友:
2.4的在市内本来就很杯具,再加上旁边有几个同时飞的,我是没飞爽过,没办法,又买了个1.2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收放的做起来太麻烦,本人比较懒,呵呵

楼主:
回复 网友B:

是啊,周围电磁环境确实很复杂,旁边就有电线,不远处还有个雷达,武汉能飞的地方太少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本想买1.2的,怕GPS被干扰,所以直接上的2.4G

网友:
能有地面录像就更好了,我也买了个瑞风的 大飞翼,还没有飞过,抓紧时间装起来飞

楼主:
回复 网友D:

图传不给力,地面接收到的视频干扰很大,基本上都是目视飞行,回头解决这个问题再说

网友C:
引用 楼主:
本想买1.2的,怕GPS被干扰,所以直接上的2.4G

我旁边是军队和机场,所以买的2.4的,其实1.2的离GPS 30~40cm就没干扰了,看别人用一点问题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旁边是军队和机场,所以买的2.4的,其实1.2的离GPS 30~40cm就没干扰了,看别人用一点问题没有

我装在熊猫机上,GPS在机头电机后面,发射机在机翼后缘,也就22cm左右,没见有干扰

网友:
垂尾不错,能发个起落架的特写吗?

网友(2012-05-04):
我也订了瑞风飞翼,我也想看看你的起落架是怎么搞的,请发图看看,学习学习,还有关于飞控的也一并解答,表示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