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2.2千瓦 普通异步电机(1400转)跟电主轴(24000转)在变频(600转)时扭矩一样吗

楼主(2012-03-11):
想用低速高扭矩主轴

网友A:
普通异步电机 转子比 电主轴 大好几倍。

楼主:
引用 网友A:
普通异步电机 转子比 电主轴 大好几倍。

谢谢,我是想知道在低速时扭矩,用于 铣铁

网友:
24000用变频器降到600转扭矩肯定变小。降频的同时驱动电压同时降低。电机输出功率变小。具体算法比较复杂

网友:
只有机械变速损耗小

网友:
水冷的24000转对应220v
普通的3000转对应220v
同样降到600转时,
水冷剩下5v
普通的剩下40v
水冷的手估计都能抓住吧

网友B:
 变频调速,不是变压调速
扭矩的问题,查查你电主轴的转速-扭矩图就知道了,变频电机都有恒功率区和恒扭扭矩区的,一般来说,变频电机低速是恒扭矩,高速恒功率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变频调速,不是变压调速
扭矩的问题,查查你电主轴的转速-扭矩图就知道了,变频电机都有恒功率区和恒扭扭矩区的,一般来说,变频电机低速是恒扭矩,高速恒功率

举例啊,不是绝对的比例关系的,可以根据自己的使用要求设置变频器的转速-扭矩图
超过基波频率(基波频率对应基波电压220v)恒功率,扭矩随着频率升高而降低,
低于基波频率恒扭矩,随着频率的降低电压会变小的

网友:
小鸡铣铁?还要低速?为啥要用低速?高速不好吗?看我125的大飞刀直接装在1000多转的电机上都没事,上钨钢刀具,上高速

网友C:
异步电机用普通变频调速有一个额定频率的问题,对于50HZ1400转的2.2KW电机,在50HZ以下转矩是恒定的,,因为输出功率与转矩和转速的乘积成正比,所以随着转速的降低,功率降低。24000转的电机也一样,只不过基频不同,2.2KW的电主轴,变频降到600转速,转矩依然和24000是一样小,此时输出功率降到大约额定时的四分之一。变频器调速一般是用在对变速有要求但对转矩不敏感的场合或风机及泵这类对节能有要求的地方。金属切削机床主轴单纯使用变频来调速的聊聊无几,恐怕只有磨床这类小变速范围、低吃刀量的场合。否则,齿轮变速就要被终结了;此外变频调速对电机本身也有一定要求,低速散热以及耐压等,用变频器拖动普通电机实在不能说是规范做法,要低速有力又要高速功能,恐怕变频不行,除非不计成本加大功率,否则还是少不了机械变速。

网友D:
可以使用矢量控制的变频器, 他可以使电机运行在恒功率状态.
600转, 如果是两极电机,只有10HZ多点了. 转子不是永磁的,超低频已经是他本身的短板了.
开个玩笑,有一个广告: XX掌握核心科技....... 1HZ 运行........    他们估计对10HZ有办法.

网友:
引用 网友D:
可以使用矢量控制的变频器, 他可以使电机运行在恒功率状态.
600转, 如果是两极电机,只有10HZ多点了. 转子不是永磁的,超低频已经是他本身的短板了.
开个玩笑,有一个广告: XX掌握核心科技....... 1HZ 运行........   ...

矢量变频价格是个因素,而且恐怕这个电机即使机械上撑得住,电流也把它化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异步电机用普通变频调速有一个额定频率的问题,对于50HZ1400转的2.2KW电机,在50HZ以下转矩是恒定的,,因为输出功率与转矩和转速的乘积成正比,所以随着转速的降低,功率降低。24000转的电机也一样,只不过基频不同 ...

谢谢,齿轮变速不易加工,高速噪音大,增加功率是只增加变频器功率,还是电机和变频器都增加,普通电机50HZ用变频器能最高上多少频?如100HZ行吗?

网友:
如果没有超导体帮你,就死了那个心咯,基本上电机力矩与其体积成线性关系的,速度靠边站

网友:
普通电机不考虑效率和损耗为9550*2.2/1450=14.48N.M
电主轴不考虑效率和损耗为  9550*2.2/24000=0.875N.M
电主轴(按380V计算)24000转时工作在400HZ,600转时工作在10HZ,24000转时工作在380V,600转时工作在9.5V,这个电压和转速就算是带反馈的矢量变频器,再加上低速补偿也不会超过1N.M,事实上会低于0.875N.M,所以低速无法工作。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变频调速,不是变压调速
扭矩的问题,查查你电主轴的转速-扭矩图就知道了,变频电机都有恒功率区和恒扭扭矩区的,一般来说,变频电机低速是恒扭矩,高速恒功率

变频的同时电压也是同步降低的,如果把电主轴接到50HZ市电中会直接烧毁。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齿轮变速不易加工,高速噪音大,增加功率是只增加变频器功率,还是电机和变频器都增加,普通电机50HZ用变频器能最高上多少频?如100HZ行吗?

最好不要超过60HZ,你要真要上到100HZ,一方面普通异步电机转子动平衡、轴承和机械结构方面是参照同步转速附近工况设计,两倍于原转速引起的动静不会比、润滑良好的齿轮声音小,而且寿命急剧减小;另一方面转矩下降未必满足你的要求。

网友:
600转, 转子永磁的才行哦.  不管是直流无刷电机的还是交流同步电机都有办法实现这个速度.   直接用伺服电机直驱一个主轴得了, 同轴直驱.   好像见有网友这么改过.

如果考虑性价比, 呵呵参考炮塔铣. 机械变频,可靠性极高. 寿命也非常的长.

网友:
要想铣铁的话就直接上普通感应电机.变频器可设置成恒转矩.

楼主:
2.2KV电机用1:2减速,那种传动带功耗小些、多少N?100盘刀满吃,下刀2mm飞普通A3板能行吗?走刀速度能到多少?
2:1增速,变频到60HZ,动力头3600/min 直径12mm整体合金铣刀能精铣下刀0.2-0.5mm 铁料吗?走刀速度能到多少?
电机参数
△200-255V  * 8.7A   *50/60HZ * COSφ0.6
Y346-440V *  5A    *  50/60HZ   *COSφ0.8
3~MOT.  *   2/2.4KW *  1400/1670/min
VDE 0530/72  *  IS.KI.  F  *  IP54 *    μF
(*)为标牌上分隔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太懂

哪点看不懂,电机参数,这个电机是旧叶片风泵上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