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了

楼主(2012-03-11):
有台210,没有铣床,想把一根圆棒加工成长方料。
求教各位师傅,有没有什么好办法。

网友A:
板凳还是沙发?

网友B:
上虎钳 然后 錾子錾 然后板锉 最后刮研 高精度 全人工

网友C:
想办法把棒料固定在拖板上。。
车床卡盘上夹一个铣刀,,
就可以了。。

网友D:
楼上方法或动力头主轴不动~

网友E:
原帖由
西风独伫
于 2012-3-11 22:12 发表
楼上方法或动力头主轴不动~

网友F:
把圆棒卖了,去买你想要的方料

楼主:
把圆棒夹在拖板上我试过了,行不通。行程不够。
明天研究动力刀头。

网友G:
 床和铣看来是左右臂啊,必须都备齐了才好干活~~~~~~

网友H:
是啊,有了车想铣 有了小的想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