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911新旧版本的

楼主(2012-03-11):
唉,我有点晕了,到底这个机机的新版与老版有何不同? 我说说我的情况吧,首先,控可以储存设置,好像老版不行 其次,机机的脚架是用502粘的,但只粘了前面的那个脚,后面的一下就扯掉了,新版听说好像是螺丝固定 尾杆也是用胶水粘的 尾电可以扯出来 平衡杆是用螺丝与旋翼头固定,我看见有模友说是插销,貌似插销是老版的 主板是绿色的,老版是蓝色的 麻烦各位说说各自的吧,看看厂家以后的发展路线

网友A:
复meder兄:
你新买的V911不是新版吗?
脚架后方是否用一颗螺丝固定在主机架上的?
其实新旧版都不是太重要的。
能让你爽飞爽炸、开心的就行。
陈伯

网友B:
对,各位说说各自的吧,陈伯你太明显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是,脚架是用胶水粘的,而且只粘了前面的那个脚,后面的可以扯掉的,前面的已经炸断,用的铜丝绑起的,后面的多炸几次就要和前面的一起掉,恼火

网友C:
我买的怎么是结合版本? 尾电机是新版的,主板是绿色的,脚架却是胶水粘的?

楼主:
回复 网友C:
呵呵,我的多半也是,尾电可以扯出来

网友D(2013-01-14):
看的是一头雾水啊,新旧版的电池通用吗

网友E:
看帖就回是好习惯,这样才能快速升级。不太懂

网友F:
引用 网友D:
看的是一头雾水啊,新旧版的电池通用吗
新旧版电池应该不通用 看过图片
要是通用就好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D:
看的是一头雾水啊,新旧版的电池通用吗
好像V911和美嘉欣F47的电池重量差不多,如果用在V911机上估计可以旋停10分钟,就怕电机提前坏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