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啥雕刻机都用光轴做,要不直接方轨,带座的哪儿不好

楼主(2012-03-11):
一直比较想不通,哪位给分析分析,带座光轴比光轴贵不了多少钱啊

网友:
方轨可贵多了

网友:
带座光轴,做Y轴可以,另两轴并不方便。
感觉开口滑块不如闭口的,调隙的除外

网友:
楼主问的有深度!为何要自己做不直接买?

网友:
光轴最便宜,,布局安装也最方便。。。

带座子的刚性应该会好点,,但是太占位置

方轨什么都好,,就是价格太贵,,,一个雕刻机得12个滑块,,一个滑块一百多,,这就去了仅两千,轨道屁不屁就两三百一米,,,这还都是最普通的价格。。。

楼主:
光轴我拿百分表测试过商品机,30MM以上的光轴吧500MM行程,机头移动中间,手一扳,偏移正负40丝,就是0.4MM呀,到两边,只有5个丝,但带座的就厉害了,中间两边都15个丝以内

网友:
引用 楼主:
光轴我拿百分表测试过商品机,30MM以上的光轴吧500MM行程,机头移动中间,手一扳,偏移正负40丝,就是0.4MM呀,到两边,只有5个丝,但带座的就厉害了,中间两边都15个丝以内

看样子要正经做东西的话,,只能选线轨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光轴我拿百分表测试过商品机,30MM以上的光轴吧500MM行程,机头移动中间,手一扳,偏移正负40丝,就是0.4MM呀,到两边,只有5个丝,但带座的就厉害了,中间两边都15个丝以内

中间两边都15个丝以内
两边大概是多少呢?5丝内吗?你说的这个是多大行程多粗的轴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中间两边都15个丝以内
两边大概是多少呢?5丝内吗?你说的这个是多大行程多粗的轴啊?
带座光轴20mm粗,行程1.3米,中间两边一样大,因为这个是移动龙门,那个光轴的还是固定龙门哦

网友:
看做多大的机子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光轴我拿百分表测试过商品机,30MM以上的光轴吧500MM行程,机头移动中间,手一扳,偏移正负40丝,就是0.4MM呀,到两边,只有5个丝,但带座的就厉害了,中间两边都15个丝以内

你说这个我知道,但是你要弄清楚是哪里变形这么厉害的,可能不是光轴自身变形引起的,这个和结构有很大的关系,主要问题还是出的滑块上,加上结构不合理,就有你说的那个问题,我机器Z轴机头下降到最下边,前后(Y轴方向)用手搬动打表测最上端能有0.18mm也就是摆动,也就是正负36丝的摆动,但是X轴方向就没有这么大的摆动,最多有8丝的摆动。对于这种问题只有更改结构和换更质量好的滑块来解决问题。

然后测光轴的变形,直径25CM,长度55CM,两头固定,中间位置打表,用手推拉,也就3丝的摆动。 当然这个只作为参考。

网友:
引用 楼主:
光轴我拿百分表测试过商品机,30MM以上的光轴吧500MM行程,机头移动中间,手一扳,偏移正负40丝,就是0.4MM呀,到两边,只有5个丝,但带座的就厉害了,中间两边都15个丝以内

你还测过啊 ,广告雕刻机的精度是很低的,但是对广告行业来说已经足够了。
下次雕铁的时候再打表,看看表针是不是像跳舞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说这个我知道,但是你要弄清楚是哪里变形这么厉害的,可能不是光轴自身变形引起的,这个和结构有很大的关系,主要问题还是出的滑块上,加上结构不合理,就有你说的那个问题,我机器Z轴机头下降到最下边,前后( ...
你忽略了Z轴的杠杆作用,Z轴对光轴有杠杆作用的,有力的放大

网友:
广告机,精度要求不是很高!!毕竟做的东西都很大,错点没事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忽略了Z轴的杠杆作用,Z轴对光轴有杠杆作用的,有力的放大

这个就是我说的结构问题,我设计Z轴行程大,有120, 距离台面也有120,同时X轴的间距太小只有100,这样的结构不是很合理,是出现那种结果的一个主要原因。还有就是直线轴承的质量不好,自身间隙大。
目前解决办法就是增加X轴的两个光轴之间的距离,由100,变成160,直线轴承换质量好一点,最后情况应该有所改善。

还有一个最终的办法就是缩小Z轴和台面的距离,一般雕刻机都是70左右的最大工件通过高度

网友:
记得有资料显示一般光轴G6级精度,100MM直线度0.005.圆度0.01  要1000MM长呢?不要活了 线轨不但价格高还担心买到假货,安装要求也高,不然再贵的导轨也枉然.刮研自己没时间又没技术

网友:
带座园光轴不是不好,看你干啥用了,国产铝座的想铣铁肯定没有方轨好,但你要是能买到进口钢座的就不一样了。。。。。

网友:
楼主做一下受力分析就会发现。
开口的直线轴承用在X轴上的受力方向并不好。而且设计起来比较麻烦。
用在Z轴上,因为带座光轴比较高,加上滑块就更高了。做好以后电机会偏离龙门重心点。力臂加长。造成精度损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