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沙岛独飞迷你电直

楼主(2012-03-11):
    今日去了二沙岛独飞迷你电直,带了三架去,先看看我是怎么打包带出去的(两个盒子,一个背囊搞定)
一架是装了MSR副翼的9958,一架是改了平衡杆球头的911,还有一架就是90°锤子的911【90°锤子的911 又做了些改动,就是借鉴了改动平衡杆球头的经验,将该锤子的球头也改成90°的了 ,并将平衡杆上下方位反过来装,优化了拉杆力的效率, 并把平衡杆夹做了修改 (红圈箭头处),保证了平衡杆的可挥舞角度(因为平衡杆上面有突出的加强筋,反过来装就顶住了平衡杆夹,可活动角度受到了限制),减轻了配重。当然以前的旋翼片的柔性挥舞铰 被炸断了 ,懒得再做一次,于是直接简化了,效果应该没有以前的好。但做了以上改动后,整体效果 比以前的又好了不少】。
       最近的天气都一直不大好,今天的天气也不好,阴天还下毛毛雨,并且一直都有1、2级风。三架迷你电直对比起来,长城9958的抗风性最差了 ,很难飞,基本只能原地踏步,甚至被吹跑,就是往前飞也很难飞直线,要一直调整,东歪西倒的,这和它的结构有关(但在室内飞效果还不错,同样本人也对副翼的球头做了点优化,比从前稳定了很多,没有以前的温飘了,自觉操控感受好过两架911 ),今天只飞了一电,还老是要捡机 。抗风最好的就是我改的90°锤子机,因为旋翼有了摆振铰和挥舞铰,而且旋翼的长度也加长了,风中的自稳定性与姿态调整能力都强过另两机子。带了8块911的电和品胜的易充去补电,基本都是飞90°锤子机了。但有一个锤子机的通病,就是动作幅度太大时,会因平衡杆挥舞角度到了极限后造成失控坠机 。当然,因为90°锤机的旋翼较长,姿态调整能力也较强,如能及时发现并调整,还是能拉回来的,但要有一定的高度。
玩了差不多两小时,直到品胜的易充补电补不过来了,才想到拍个视频。当然只拍了90°锤子机 。

最后一块满电,手机拍的,下午的光线也不好,且飞了两小时,又冷又湿,头上顶着个手机,还要要分心去拍机机,跟着拍的时候不知道怎么的双脚还会不由自主的哆嗦两下 再有水平也不行,都囧到不行了 已经飞不出什么效果了,将就吧 下午还学别人把911往天上扔,次次都成功,没想到一拍视频就虚得不行,只成功了一次,太失败了

网友:
大沙头的顶你 沙发

网友:
精改V911

复pipikei兄:

肯为廉价小JJ的改良一再作非一般的折腾,
佩服、佩服、再佩服!顶

有空可以为这个90°锤子机改倒飞吗?

感谢分享
陈伯

网友:
兄弟,二沙岛那边可以玩这个? 450可以飞吗?固定翼可以飞吗?
可以的话,我带兄弟杀过去哦!天河的……

网友:
什么情况。。。?8错啊。。。

网友:
911能够外面飞已是不错了。

网友:
这么多四通机,技术练的差不多了吧?该玩玩小六通了。

网友:
 板凳要带人杀过去~~楼主要小心啊

网友:
 非常好,我也是一步一步走向6通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小飞机、电直还可以,但450、大电固就不知道了,二沙岛中间是一条很长的绿化带,但都如视频中的那样间隔种了些树,视频中的已经算是最开阔的了。不过行人还是挺少。

楼主:
回复 网友B:

惭愧,本人最近都很少练模拟器了,大多时间都是在折腾这小机机,上6通可能还为时过早 模拟器里飞得最好的就是贝尔的那个锤子机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板凳来了扁担挡,来一个挡一个,来两个挡一双, 顺带将带来的机机全部挑回家

网友:
450可已飞

网友:
楼主平衡杆夹如何改90度!不会是切段了再粘上吧!请发方法。

网友:
楼主这周还去飞吗!

网友:
我的g cp能飞到lz这水平就行了

楼主:
回复 网友D:

本人再改90°锤子机的帖子里有简单的说明。但最好不要用刀直接切,这样会造成切口平面不与主轴持90°,不利后面的接合。可先装在一根主轴上,然后用电钻头夹住主轴开钻旋转,在要切断的部位用较薄的刀片切割。切割好后,找一大小合适的螺丝钉,去头截短到合适长度再拧入上下两截的内孔使之接合,将浆夹调整至90度,点上502胶便成。

楼主:
回复 网友D:

要看情况,周六要上班,周日和下周一休息,如果没其他情况可保证能休息,去的可能性会大些。因为今日将控杆的长度改了下,比原杆的长了点,手感和控感都比原来的好些。还将旋头的连杆都换成260的,虚位大减,操控起来的迟滞感又少,本想再将带鱼眼轴承的斜盘换上,但可惜斜盘球头太大,260的拉杆卡不上 不过影响不会太大,还是想出去飞飞

网友:
飞的真好 改平衡杆球头,90°锤子的911 可以具体在说明一下么?

网友E:
 这个顶一下

网友F:
天河玩船的路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