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天地飞7接G4的设置

楼主(2012-03-12):
上图是我用天7接G4的设置,现在G4里的飞机可以飞3D,但一把天7控上的3D开关开了飞机就一直上升,油门怎么拉推都没反应,我关了3D开关飞机又可以飞3D了,所以请教各位大侠指教一下天7接G4的正确设置.

网友A:
不是在这里设置,是Aircraft Editor里,选择对应的油门(一般为3)和螺距(一般为6)通道,分别设置Normal和 Idle up2即可,并将 Idle up1关闭

网友:
把smoke设为发动机启动开关,把油门放到中间,油门杆往上推就是上升,往下推是倒飞的上升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在这里设置,是Aircraft Editor里,选择对应的油门(一般为3)和螺距(一般为6)通道,分别设置Normal和 Idle up2即可,并将 Idle up1关闭

Editor那个是对应的油门啊 里面都是英文看不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