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YX配合尾舵的问题

楼主(2012-03-12):
为什么我的ZYX装好调试完以后  尾舵的行程和摇杆的行程不一致?  JRDSX7控  新建的模型  所有设置为默认  然后就发现 打方向舵的时候  摇杆的行程和舵机的行程不同步  意思是  我摇杆往一侧只打了大概3分之一  尾推滑块已经顶到波箱了  而且左右的把方向摇杆打到顶的时候  尾舵的反应总是慢半拍  明显感觉我方向打完了  等了一会  尾舵才开始动  这是为什么啊?  哪位大哥帮解答下。。  尾舵是DS520  有副翼机上的时候 很正常   已经排除了机械问题

网友A:
锁尾模式,陀螺仪用的是计算矢量的方法。。
你控制的是陀螺仪的矢量计算,不是直接控制舵量舵量。。

网友:
行程问题很正常,把球头尽量装里面,还是顶就控里设置行程
因为你是锁尾模式,机身没有动,实际飞行时响应是很快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锁尾模式,陀螺仪用的是计算矢量的方法。。
你控制的是陀螺仪的矢量计算,不是直接控制舵量舵量。。

可是以前用GP780的时候 不是这样的啊     现在的感觉就是  尾舵的行程就在摇杆中立点左右2格的范围内    而以前用GP780的时候    尾舵调好后的最大行程也是摇杆左右的最大行程    换了无副翼 确实有点摸不着头脑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是以前用GP780的时候 不是这样的啊     现在的感觉就是  尾舵的行程就在摇杆中立点左右2格的范围内    而以前用GP780的时候    尾舵调好后的最大行程也是摇杆左右的最大行程    换了无副翼 确实有点摸不着头脑

gp780也是这样的,锁尾模式就会到最大

楼主:
先试飞看看了。。。不行再拍个视频。

网友:
我像装的无副翼也到处不正常!后来把控与无副翼系统都默认再设置就好了

网友:
我用其他陀螺也是一样但飞起耒没事

楼主:
了解~~我怎么没想到重置下zy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