固郎,你单项轴承敢不敢用好点的?

楼主(2012-03-12):
kds700,,30个起落不到,散了两个单项轴承了,很无语。。。。。
昨天大齿盘扫了,开始以为是电机齿的间隙问题,后来发现不是。。。。大齿盘是空心的,直接被电机齿啃了洞

调整大小 照片

网友:
我的固朗遥控器电池盒上的插头正负极是反的。以后固朗的东西真的不会再碰了。

网友:
做点东西不容易啊

网友:
我的也是,遥控器电源插头是反的,找人技术帮助也没人理你,很伤心

网友:
我的550原厂大桨里竟然有一个像木削一样的东西,本来感觉不错的,唉………

网友:
这个 应该是 注塑 的时候 产生的气泡。

网友:
表示同情。我的600还好问题不是很多。就是整鸡轴承。不到30个起落。基本全死。从此不在相信kds.

网友A:
kds=坑爹死?

网友:
引用 网友A:
kds=坑爹死?

话还是不能说的这么直接吧。 就那几个几个轴承值几个鸟钱。 飞机机械这东西 在我眼里根本不算是什么有精度的玩意。 包括那些知名品牌。

网友:
这么悲剧?

网友:
貌似固朗区这里投诉的事件粉多的,質量不是那么差勁吧!

网友(2012-07-17):
这些东西不好说,我是新手第一次接触航模。我也没有用过其他品牌不只如何,但我觉得旋翼头虚位大。

网友:
回复 楼主:

如果是故意做成空心的,那可是高科技了噢,应该是质量问题吧

网友(2013-10-19):
eb很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