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玩好小子求教

楼主(2012-03-12):
空机:好小子800飘飘;
电机:2208 kv2600;配桨:5060
舵机:9g舵机4颗;
电池:老鹰树3C 2200mah;
电调:ZTW 30A。
接收机:天地飞6II;
昨天去马路辅路上玩了一个小时,不管是在地面滑行还是用手抛,油门到底,结果没飞起来,表现是:地面滑行,飞了20多米都不起来。用手抛,出手3m就一头扎下来。郁闷到现在。飞机炸的也够呛,在帖子上看,2200mah的电池重量应该可以的。用手抛是向上抛还是平行抛?请问下到底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
第一看重心对不对,重心机翼前沿20%-30%处.第二就是技术问题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在地上滑行不就是把握方向和油门吗?然后拉平尾。这样的机子滑行多长距离算正常呢?手抛为什么会是这样的呢?

网友:
头太重,电池也太大

网友:
5060桨?应该是过载了。这电机比较适合5030-5045的。

网友:
飞机太小,装备太大

网友:
太重了不好飞
建议2208kv2350  20a电调
7050仿apc桨 2s1800电池整机重量轻 重心刚刚好 很慢很飘 推力过一

网友:
这小问题很简单的,换个轻点的电池或者换个7035桨!就能解决了!重心问题不会影响影响太多的,你电池仓就那么小,再放也在电池仓哪里,然而飞机是飘飘机,重心要求,只需要用升降舵抵消就没了,然而你还是没飞上去,说明飞机太重!!!!

网友:
3c电池?

楼主真幽默 2200 11.1v电池我在飞,890翼展的酷小子,没问题,不重 换5030桨试试,翱翔的不错。

网友:
检查升降舵是不是反了(犯过同样错误),螺旋桨是不是装反了(有字的一面朝机头)我好小子1000的配置.
空机:好小子1000;
电机:朗宇2208 kv2600;配桨:5050
舵机:9g舵机4颗;
电池: 3s 2600mah 约200克
电调:ZTW 30A。
整机约500克  全油门起飞(约800克拉力),空中半油门平飞(约300-350克拉力)

调整重心:机翼前缘1/4-1/3处。标准1/3处,1/4处(机头重点儿)没关系,不能头轻。
手抛平飞3米说明正常,之后机头载地也基本正常(因为此时失速了)。
胆大细心!你能飞起来的!!!

网友:
看这配置不应该飞不起来,该不会又是桨装饭了吧

网友:
翼展太小,电池太重

网友:
我的1000翼展用2200电快得像dao dan一样

网友:
新手不应该用这种配置

网友:
建议换1300电,找好重心,手抛无动力试飞之后再飞

网友(2012-04-12):
换6030的桨吧~很爽的!我用6030可以倒飞~垂直爬升

网友:
好小子1000   XXD2208  1800KV   7035桨   3S 1300-1500MAH

你的好小子800 电池太大了  再检查下桨是否装反

这飞机是最好飞的了    祝楼主爽飞

网友:
 太重了  电池太大!

网友:
回复 网友B:

1.5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