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rius SE 上不了GPS模塊!

楼主(2012-03-12):
請問有沒有人成功MWC/crius SE 上GPS?

网友:
MWC/cirus SE 不行的,mwc已经支持gps了,但是必须要有I2C接口,但是目前国内的mwc,貌似只有老乔版本的mwc把I2C接口引出来了,其他版本的mwc都没有把I2C接口引出,所以没办法拓展gps,真不知道国内做mwc的商家,为什么不按照开源的,把所有的接口都引出来,又费不了几个人民币,唉。。。。

网友:
好像mwc的gps可以是串口的,不是iic。这就是为什么atmega 328 的mwc不能支持gps的原因(调参数要占用它唯一一组串口)

楼主:
賣這個價錢,居然不加i2c接口?

网友:
文件名:
描述:
下 载地址: http://www.rayfile.com/files/a5139121-6c62-11e1-b978-0015c55db73d/
预览:

文件名:
描述:
下 载地址: http://www.rayfile.com/files/a54e1a2b-6c62-11e1-baf6-0015c55db73d/
预览:

文件名:
描述:
下 载地址: http://www.rayfile.com/files/a59c39b5-6c62-11e1-ad15-0015c55db73d/
预览:

网友:
第一个图是mwc的一个原理图,第二个是mwc的主控板arduino pro mini的原理图,第三个是atmege328的引脚图,按照官方的帖子来说,gps是采用arduino pro mini板子的mwc必须通过i2c来拓展gps,但是有Cuis SE的可以对照着图,在看看板子上的单片机的第27,28引脚引出来了没,如果引出来了那么就可以拓展了!我手上的红金版的MWC就没有引出I2C接口!

网友:
有人连接成了吗?

网友:
CRIUS的MWC可以很轻松找到IIC接线位置的,大家对照原理图,仔细看看板子就知道了

建议从LLC电路那边连接,这样不管你的IIC设备是3V3还是5V的电平都可以

网友:
可否有圖顯示, 我下載不到上述圖片

网友(2013-09-28):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由于对Arduino资源不熟,这次真的栽了
uart口实际上就是FTDI口(代码里的serial 0),所以如果把GPS接在uart,那么将不能再FTDI调试
所以解决方案就只有I2C+Arduino pro mini+GPS

接触mwc时间不长,个人理解,如果不对,请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