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线等,冲浪者电池炸变形了怎么修复。更新新鲜的炸鸡图。

楼主(2012-03-12):
刚刚10半的时候去飞冲浪者,一切顺利。
盘旋爬升,高度绝地可以想来个高难度的,后空翻,第一个蛮好,再来一个。

只见两只鸡翼合拢,还没反应过来斜下45°炸到地面。

从翅膀折断到炸地一直80%油门,掉地下了才反应出来要关油门。懵了。

电池变形了怎么修复,我飞了有2分钟的样子,回来电池电压还有12.19V
电池要掰回直的吗?

最后告诫大家,胶水一定要粘结实。   还有 冲浪者不能做剧烈动作。

电池怎么修

楼主:
在线等

电池怎么修

网友:
电池就那样 别动了 。。再动有可能直接报废。将就用吧

楼主:
就这样弯着???????

网友:
电池要掰回直的吗?

复ckbox兄:

njzcwn兄正解。
你用带纤胶带作保护即可,但不宜用在电直上。

另建议你先找齐炸碎了的EPO件,
用热水法修复变型了的机头: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571389
机头修复后要用透明包装胶纸包裹加固防炸。

主翼在修复后应在底部於炭纤管位置
粘一条阔的带纤胶带加固。早该如此。

冲浪者动力不足,大风天飞太高时易被
阵风吹走失控飞丢。我上月已飞丢了。

慰问
陈伯

网友:
变形不厉害,用一个台钳,把电池用平木板抱住夹在台前上慢慢的加紧放一会就可以恢复到大概的形状的

楼主:
6楼叫 夹回去 二楼叫保持原装

到底要么样吗

网友:
恩,都可以
电池揉回去就是了
不揉也无所谓的。
我给你个更好的建议;买个新电池。

网友(2012-09-27):
冲浪者(及其它滑翔机模型)是不允许做大机动飞行的...., 如果确实想做"特技"就玩3D机吧...

网友:
慰问一下

网友:
lZ  我建议这种炸过的电池,就不要再用了。第一是很危险,第二万一哪天来个断电,哭都没眼泪。。

网友:
电池能用就用,不能用就扔了吧。
胶水没粘牢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