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传辩析。。求教。

楼主(2012-03-12):
我一直在图传上面纠结。1.2G,2.4G,  5.8G,  干扰肯定是有的。我只相知道,上面图传,那个干扰最小。当然我的控没有同频。。还有就是功率大小选择。。请有经验的前辈,大哥求教。。。拜托了。。谢谢啊

网友A:
5.8的干扰最小,价格最贵,距离最近
1.2的干扰相对比较大,价格最便宜,距离最远

网友:
引用 网友A:
5.8的干扰最小,价格最贵,距离最近
1.2的干扰相对比较大,价格最便宜,距离最远
正解

网友:
引用 网友A:
5.8的干扰最小,价格最贵,距离最近
1.2的干扰相对比较大,价格最便宜,距离最远
顶 有得便有失

网友:
用1280MHZ频率,2.4G控加功放,或10CHP控72MHZ都无压力

网友:
我不知道你用的是什么控?我用过罗美1.2G、2.4G;5.8G也用过。三者我认为罗美2.4G最远,当然我的2.4G平板也是进口的!

楼主:
谢谢  各位前辈帮忙解答,我用的是天9。别笑话。。呵呵。。谢谢你们了

楼主:
我还想请问一下这位前辈,我天9用2.4G的高频头+市面上1W的2.4G功放,能有多远的有效控制距离?谢谢

网友:
回复 楼主:

不加功放1.5km左右  加功放4km以上。。。不过我的还是飞掉了~~因为飞得远了离地角度太低被房子挡信号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  各位前辈帮忙解答,我用的是天9。别笑话。。呵呵。。谢谢你们了

你的天九比我的天八S还要好啊!不过我的天八加的是433高频头!但你最好还是用2.4G的

楼主:
433的确是个好东西。

网友:
引用 网友A:
5.8的干扰最小,价格最贵,距离最近
1.2的干扰相对比较大,价格最便宜,距离最远 [/quot]

完全赞同

网友:
5.8G稳妥。

网友:
1.2G对 GPS 433 都有干扰 还有可能干扰民航等~ 还是算了 天线也卖的贵

5.8G 距离太紧了

2.4G罗美 就好 控用 433或者72mz 平版也便宜

网友:
我用的1.2的  在我们这里暂时没什么干扰

网友:
1.2g发射机远离接收机飞控gps天线就好了  5厘米以上吧

网友:
关注中,最近讨论频率间干扰的好像比较多。

楼主:
谢谢各位高手,我现在决定。图传选2.4G的,干扰比1.2G的要小,遥控就用天9的 FM 72M加大金鹰的二次变频接收,应该可以到半径1.5千米范围吧。先练习练习。到时再弄功放和跟踪云台。。呵呵

网友B:
恭喜你选对了,2.4G也为你以后方便升级到433打下基础!

楼主:
回复 网友B:
呵呵 谢谢你了!其实你我早就知道了。以前看过你的FPV视频,非常好,很崇拜你噢。。。。还有你能具体说说433的情况吗?你感觉怎么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