炸鸡,炸鸡~~~~(新手首炸)

楼主(2012-03-12):
基本配置:自制的机架,450轴距,郎宇 X2212  KV980电机,好淫18A电调,APC 1147 浆(副厂)
说明:为保护电池,设计成电池在上方,但有个致命的弱点,要是炸鸡的话,电池重量也在机架上~~~~机架炸毁的几率很高!

上图:

网友:
可别把我们的电池炸坏啊~~这可不包的呀

楼主:
沙发不留,浆是1047,~

网友:
常在天上飞哪有不炸机,严重慰问!

网友:
回复 网友A:

沙发我坐了~~~

网友:
昨天也炸,弯了一轴,断了一轴,修了一个晚上!

网友:
 其实想看 坠毁视频~
 学习学习,免得重蹈覆辙~

网友:
不错,多炸炸,不错。

我最狠的一次,是将电机轴炸断了。

由于架子带弹性,没事。

网友:
慰问一下!

楼主:
回复 网友B:

就是怕炸到电池,机架才这样设计的~~。事实证明,电池放在飞控上方,对电池保护比较好,但,如果炸鸡,鸡架完蛋~哈哈

网友:
鸡鸡不是要来炸的

网友:
回复 网友C:

这是认识你到现在  你做过的第一件好事

楼主:
差不多修好了~~~~~~~~~~~~~~~~

网友:
能自制机架就无所谓了,如果机架得买,还是别炸机架吧,呵呵。不过电池上置,整机重心也跟着上了,不利于稳定。

网友:
叫你飞低点,不听!
叫你飞的离自己不要太远,不听!
叫你不要上5000ma的电池,重,不听!
叫你飞的时候别抽烟,不听!
叫你嘴里说话的时候别看这我,看着jj,不听!

哎,炸了吧!下次机架材料用厚铝板吧!你就炸不坏了。

楼主:
回复 网友D:

还是很稳的~~~~~~~

楼主:
回复 网友E:

修好了,刚刚爽了一把~~~,还好你有备件!

网友:
好像用的是亚克力吧?

楼主:
回复 网友F:

我们这买不到玻纤板,只有有亚克力替代~,亚克力太脆。炸鸡必碎~

网友G:
前天一炸 断两轴两桨 20分钟修好…

网友H:
这个管子够粗壮的

网友I:
亚克力也是有一些好处的,就是所谓的什么溃缩 ,我最初用的kk飞控,abs板做机架,为了减重把飞控板直接拧在abs板做的电机臂上,结果炸了,把飞控掰掉一角。。。如果当初用铝管做架子,没准飞控就断成两半了

网友C:
亚克力也是有一些好处的,就是所谓的什么溃缩!!
好像真有这个功能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