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航Cessna 50级像真机和50级轻木F3A,求推荐改电配置

楼主(2012-03-12):
RT,手上现在有3S 5000电池*4和3S 2000电池*4,不知道能不能用,请大家给个配置哈,电机,电调,桨。。。

网友:
方案1:14.8V2200-2500MAH锂电池2组并联(使用KV1000的电机)
方案2:22.2V2500-3000MAH锂电池 也可以用2组11.1V串联(使用KV500-600的电机)
电机要求:3720-3725外转无刷电机
桨:APC13*8E或14*7E
60-80A电调

楼主:
回复 网友A:

会不会有点小,飞起来不给力哈。。。

网友:
引用 楼主:
RT,手上现在有3S 5000电池*4和3S 2000电池*4,不知道能不能用,请大家给个配置哈,电机,电调,桨。。。

塞斯纳要求的功率低,双天XM4250EA-9电机配13×9~14×8桨,电池用你的3S 2000mAH两组串联成6S,应该飞起来没问题。3A机要求的功率大,至少要用到XM4255EA-7电机,不知道2000mAH的电池能不能扛得住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双天价格顶不起啊,弱问ATN能用么。。。

网友C:
实话实说,你的电池不适合这两种飞机。5000MA的太重,2000MA的容量太小。
你说的这两种飞机对电机要求都比较高,最好用差不多的,6S高压低流是很好的选择。

网友:
引用 网友C:
实话实说,你的电池不适合这两种飞机。5000MA的太重,2000MA的容量太小。
你说的这两种飞机对电机要求都比较高,最好用差不多的,6S高压低流是很好的选择。

楼主:
回复 网友C:

好,果断换。。。

楼主:
回复 网友B:

电池先不考虑了,4055的电机会不会小哈,我想上50XX的电机,15寸桨,这样配置不知道如何

网友:
见过一个朋友飞京商F3A,4255电机搭配好像是14*8,动力很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