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8fg调摇杆松紧的,遇到问题了

楼主(2012-03-12):
嫌t8fg摇杆有点太紧,想调松点,打开控之后,我没注意可以用螺丝调节的,直节把里面的弹簧拿出来拉了一下,现在好了,弹簧被我拉松了,往回压弹簧之类的好象效果都不行了!现在导致飞飞机都有点影响了!这怎么办啊?有没有原装的弹簧卖呢?

网友:
悲剧啊你…淘宝搜搜吧…如果没有就收个尸体控拆个弹簧吧呵呵

网友:
还有拉 弹簧调的吗?调螺丝啊楼主一点也不了解方法。

网友:
去电子市场买吧,我是DSX11觉得控的弹簧怎么调都不舒服,调不到8FG的手感,我就去电子市场买了几根弹簧 回来换上以后和8FG手感一样一样的,可舒服了

网友:
我只想说楼上有点山寨的意思

网友:
弹簧超过弹性限度就会有不可恢复的形变
下次小心点
默哀

网友:
楼主,拉弹黄的事,我每个控都会干的,因为有些弹簧就算你调到了最松,还是紧,但是拉弹黄不是那么拉的
下面我来说一下,我拉弹黄的拉法
1 找一块木头,有个文具盒大小就行了, 在一头钉个钉子,上面用铁丝弄个钩子,能钩住弹内的一头,
2:在木头上画上刻度,或都直接拿胶粘一个塑料直尺上去也行
3:拿一个铁丝弯一个钩子,拉住弹黄另一头,慢慢拉,
4:比如弹黄原来长20MM,你先拉长到25MM看看,弹黄没变长,再拉到28看看,还没变长,
那就再来,拉到30。    变长了点,,
OK,现在安到控上 ,还是紧,  拆下来,再拉,拉到32,安上去, 还紧,拆下来,再拉 35,OK ,松了,用调松紧的逻丝一调,OK,正合适
5:把其它两根弹黄也都到拉35MM,然后上去拿调松紧逻丝一调,非常合适

网友:
楼主现在的解决办法,就是网上收个报费的控,拆弹簧吧,百八十块钱 就差不多能收来一个了

网友:
弹簧厂定做几个,

网友A:
 这个小东西可不是那么容易买到 的。
 我也曾经手痒,不过拉的是模拟器的弹簧。
 因为不能恢复,记得后来是把弹簧去掉一两圈搞定的。

网友:
呵呵,弹簧和手感息息相关啊!你可以试试换按压笔的弹簧上去,那个手感真的烂透了

网友:
你要弹簧我送你。多的是。

楼主:
感谢楼上各位的回复,我有点想换控了!

网友(2012-05-10):
又是一个不看说明书就拆控的勇士……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因为不能恢复,记得后来是把弹簧去掉一两圈搞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