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K飞控求救

楼主(2012-03-12):
新买了块KK飞控,按说明接好线,插电没反应,LED闪都没闪,T插接触时有火花,白红黑3根线都接飞控的电调烫手,请问是什么原因?
电池
有电,电调也是好的

网友A:
电调烫手的话估计是正负极接反了。
上个照片看看你的接线

网友B:
无照片无真相

楼主:
问题已经解决,是因为其中一个电调接到飞控板的插头位置插错了,负极线接到了正极上,谢谢楼上的各位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