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800的载重设计究竟是多少

楼主(2012-03-12):
如题

网友:
细节啊。。。。。怎么这么难?

网友:
DJI越来越拽了

网友A:
S800的设计载重在1.5kg-2kg左右。

网友:
1.5kg-2kg左右 是否不包括本身重量..?

网友:
引用 网友A:
S800的设计载重在1.5kg-2kg左右。

对这句话我的理解是:
1、除S800和专用电池外,有效载荷是1.5-2kg
2、就是说,包括禅思云台,相机,图传,数传等航拍设备的总重必须控制在2kg以内
3、当负载在2kg以内时,留空时间可以达到设计20分钟
4、当负载在2kg以内时,S800可以买足WKM的性能要求,如飞行时速,抗风能力等
5、当负载在2kg以内时,S800的机架和桨能在WKM限定的飞行包线内,保证足够的强度,不会大幅弯曲、折断
6、当负载在2kg以内时,S800的能够提供充足的动力,在WKM限定的飞行包线内,电机不会丢步失稳甚至堵转自翻(BIU)掉

这么理解对吗?

网友:
感觉楼上说的比较中肯~

网友B:
20分钟不可能把。。  我咨询的结果是两块电池并到一起 15分钟。。

网友:
引用 网友B:
20分钟不可能把。。  我咨询的结果是两块电池并到一起 15分钟。。

两块电池并到一起?是指两块dji的智能电池并一块?2500一块,合起来共5000大洋的电池只够飞15分钟??求真相啊。。。。

网友:
15分钟应该是指2组5000ma的电池并联,dji的电池是15000ma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