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enius CP出浴照

楼主(2012-03-12):
期盼已久的CP终于到手了,出厂调试基本不能用,舵机都没到中点,齿盘咬齿不到位,
舵机卡座竟然少颗螺丝,而且同样缺少螺丝的问题也出在D02s上,
他们出厂就懒得多上那么一颗螺丝,却对舵机的稳定带来隐患!
米有螺距尺确实不方便调试,一般哪有卖螺距尺的啊?跑了量具刃具店都不知道这么个东西。
调试完毕后,试飞,虽然新手不敢高飞,但是发现这个比d02s好飞多了,不几下就可以腾空了,
而且一个发现时,把CP的螺距曲线用在d02s上,d02s竟然也好飞好飞了太多,可以起来了!
原来偶一时是把d02s的螺距都设的太高的缘故,没经验啊。
这次终于感觉到普通模式下微负螺距的好处了,确实对落地控机带来极好的操控感。
CP的电机马力的确太小了,可能是先用了大马力无刷的d02s的缘故吧,这个的电机动力那是没的说,
机身几乎承受不住疯狂澎湃的动力。

先上几个CP的出浴照

楼主:
脱了外套

网友A:
你是先有的D02S,后买的CP啊。我相反。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先有的D02S,后买的CP啊。我相反。

那你是选对了,我是没人指点,
买了D02S才发现不合适新手飞,在没有对D02s造成损坏前停止试飞,上cp,
走了弯路,不过亡羊补牢了,哈哈

网友:
不解有D02S还买GCP

网友B:
楼主技术在什么阶段?cp 和 02s飞行感受,说说

网友C:
控呢,用的什么控,买的单机吗

网友D:
回复 网友E:

这个我理解...02s对我等新手来说蛮有压力的。稍有不慎就炸,每炸必坏,无论心理还是技术,压力都大。gcp么,价格不高,重量不大,体积小,小空间也没问题,炸了损失小,虽然可能会有断脚架之类的问题,但大部分都能DIY解决。我也是先入了02s,当时迷恋轴传的结构,后来发现噪音大,易扫齿,而且机机体积也比较大,室内有压力,于是昨晚订了GCP,现在应该刚发货。

网友D:
现在真心觉得模拟器和飞真机完全是两回事,所有有必要弄一个成本低易上手的机机啊

网友:
买不起的飘过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我理解...02s对我等新手来说蛮有压力的。稍有不慎就炸,每炸必坏,无论心理还是技术,压力都大。gcp么,价格不高,重量不大,体积小,小空间也没问题,炸了损失小,虽然可能会有断脚架之类的问题,但大部分都能D ...

哥们,握握手先
你和我的购机历程简直一样一样的,
我也特迷恋结构复杂点的,那个尾轴传动在握等新手看来,是如此的有吸引力,
对尾桨部位的传动还能看到,对电机一端的传动就特想知道是
怎么个齿轮转换,实际上和尾桨部分是一样的了。
它这个D02S主要还是因为机身太小,齿轮都太小,所以本身就不抗炸,再加上华科
用料做工不扎实,那就更容易坏了。见了人家的450,那尾部的齿轮相当给力了。
所以这个结构是没问题的,关键还是工艺。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技术在什么阶段?cp 和 02s飞行感受,说说

新手,谈不上感受了,等以后有感受了自会发帖子的。
我有个调机感受,你不嫌麻烦可以看我发的帖子,是我入魔
一个月来感觉最有收获的一个总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控呢,用的什么控,买的单机吗

用的DEVO7,第一个控,里面有些功能还没好好看呢,用起来感觉还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D:
现在真心觉得模拟器和飞真机完全是两回事,所有有必要弄一个成本低易上手的机机啊

我就不用模拟器了
不过万一今后要入亚托450了,那真的先练练模拟器

网友:
回复 楼主:

觉得手感没YY中的好,那个老年人显示屏,看惯了也就习惯了。一开头觉得上面的字确实不好认。

网友F:
无刷改装CP正在积灰中

网友G:
那个舵机座本来一边就只有一颗螺丝...

楼主:
引用 网友G:
那个舵机座本来一边就只有一颗螺丝...

谁说的?靠电机那边因为没地方了,所以就一颗螺丝孔,
可另一侧是两个螺丝孔,卡座上和机架上都有俩孔。

楼主:
《CP飞行日志》
初试飞几次的感受

首先我想说的是,这个小机机其实很难伺候的!
几乎每飞一次都要仔细检查:
电机是否移位:固定电机的螺丝上不平,和机架不能很好接触,也不好太用力,容易把固定电机螺丝座孔拧滑丝,一旦滑丝,电机就不能用。所以导致电机固定不紧,老是飞完就虚位,和大齿盘逐渐脱开,容易造成扫齿悲剧
螺丝是否松动:机架很孱弱,螺丝不敢用过大的力上
尾杆是否往外溜:尾杆竟然很松,飞完回来一看竟然滑出来了几毫米,怪不得它一飞就向后退。
电池仓很松,一碰就溜出来;电池续航时间太短,据对不超五分钟。
有次,有颗电池充电忘拔了,充电器的指示灯早变成绿的了(充电时是红色),多重了两个小时,不知道这样会不会对电池有损害。貌似这个充电器有自动保护电路的。

整体来说,这个机机做工质量,在细节上很需要提升一下,本来很好的机机的,价格也不菲了!在这里细节真的决定了成败啊。

这个机机操控还是比d02s好很多,今天终于来了个对尾悬停,一米高的样子,方圆四平米的范围,保持了大概一分钟。刚开始的时候,也是四处飞,控不回来,现在好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无刷改装CP正在积灰中
cp是什么版本的?wk?d?

网友H:
引用 楼主:
《CP飞行日志》
初试飞几次的感受

首先我想说的是,这个小机机其实很难伺候的!
几乎每飞一次都要仔细检查:
电机是否移位:固定电机的螺丝上不平,和机架不能很好接触,也不好太用力,容易把固定电机螺丝座孔 ...
你怎么就这么倒霉,每架飞机都遇到问题~~~电机移位,老是飞完就虚位,和大齿盘逐渐脱开,容易造成扫齿悲剧~我cp飞了几百个起落除了换电机和后来改无刷自己拧开电机固定螺丝,其他时候没去碰过螺丝~~你怎么就要老是去紧螺丝?
螺丝是否松动:机架很孱弱,螺丝不敢用过大的力上~~同样,我飞几百个起落除了维修需要拆机也没去紧过螺丝
尾杆是否往外溜:尾杆竟然很松,飞完回来一看竟然滑出来了几毫米,怪不得它一飞就向后退。~~没碰到过这问题
电池仓很松,一碰就溜出来;电池续航时间太短,据对不超五分钟。~~除了炸鸡,电池没有飞出来过

网友:
引用 网友H:
你怎么就这么倒霉,每架飞机都遇到问题~~~电机移位,老是飞完就虚位,和大齿盘逐渐脱开,容易造成扫齿悲剧~我cp飞了几百个起落除了换电机和后来改无刷自己拧开电机固定螺丝,其他时候没去碰过螺丝~~你怎么就要 ...

同意~~~
不过说到GCP耐炸我不这么认为,螺丝也容易划牙~~~
有一次看不清后直接撞上柱子,舵机齿扫了,主轴、旋头有点变形,一腿直接撞断~~~
摔断两条腿后直接换上新的机身~~~
实话说GCP的设计还不如MCP方便,所以换新机身时也入手MCP的整个机身,再断直接改成MCP的~~~

网友:
真想和ls各位握握手...我现在飞02s,还是有压力,主要压力是:怕炸.. 所以有入gcp的想法...看到lz的帖子后 内牛满面!

网友I:
我的cp除了少颗固定舵机的螺丝,其他的也还能凑乎,就是室外飞抗风差点,没我的4g6s抗风

网友:
引用 网友I:
我的cp除了少颗固定舵机的螺丝,其他的也还能凑乎,就是室外飞抗风差点,没我的4g6s抗风
4g6s飞航线应该比无副翼顺滑很多吧

楼主:
引用 网友H:
你怎么就这么倒霉,每架飞机都遇到问题~~~电机移位,老是飞完就虚位,和大齿盘逐渐脱开,容易造成扫齿悲剧~我cp飞了几百个起落除了换电机和后来改无刷自己拧开电机固定螺丝,其他时候没去碰过螺丝~~你怎么就要 ...

我的上一个D02S一买回来舵机就坏了,这个CP还是在同一家买的。
照你这么说,很可能是我选错店铺了,可是机机是新的啊,为啥差距这么大呢!
那个固定电机的螺丝根本就不能平平整整地压住机架,而是螺丝有点歪,斜着压住机架,
就有一部分翘起来,然后电机座这边也不是平压到机架上,而是吐出来一点。
这样机架两侧都不能被好好压紧,导致电机容易挪动,就是螺丝上很紧了,还是会挪。
我咋这么倒霉哎

网友:
没这么严重吧?!  我的也是在那里买的

网友:
仅仅是来汇报一下情况,供大家参考
本人CP跟“聿修厥德”所说一样,对楼主的“手气”很是怀疑。
最后说一句:CP是需要爱护,但不能太受宠,该用力的地方(例如电机螺丝什么的)还是得用力,如果你怕他拧坏留一半力,那不坏就怪……但不能用力的地方,还是轻点手(例如主轴固定件的螺丝、舵机臂别大力拨……)

其他就不多说了,看来论坛最多CP贴的,还是算我的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现在真心觉得模拟器和飞真机完全是两回事,所有有必要弄一个成本低易上手的机机啊

同感

楼主:
《CP飞行日志》
调整了倾斜盘的水平度
给脚架四个角缠上两面胶带,将飞机整个抬起一来一点,落地时有加固和缓冲作用,实践证明改动虽小,效果明显
越发喜欢这个小机机了,可是不得不感到遗憾的是,在细节的精度上机机存在问题,舵机摇臂在舵机归零时,因为
摇臂接口的问题,无法直接安装成水平,只有用遥控的微调。
下午试飞几个电,操控水平比起刚拿到手时有所提高,不过还需在不断调试和练习中提高操控技术。

楼主:
倾斜盘水平调整

楼主:
连接杆很重要的部件,可是精度和耐用度不高

网友:
旋翼头好漂亮

楼主:
给想买这款机机的人一个提醒
这款机机一个设计的很不好的地方就是,
它的电源线没有插座,是直接焊接在接收板上的,
同时这个电源线长度又比较短,而与电池的接头又扣得特别紧,
这样会造成每次拔电池的时候,都会扯到电源线,
久而久之,电源线的焊接部位就会断裂。
如图所示。

我的这个电源线悲剧已经发生,而这样的硅胶线带这样的插头,电子市场里很难买到,
不得已网购了几组,回来后还需要自己往接收板上焊接。

网友:
z昨天入了cp.顺便按聪少的帖子买了一大堆配件

网友:
我的电源线已经断了,自己焊了一下。OK了

网友:
很值啊,舵机比MCPX的大N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