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入门想买恒龙的坦克 淘宝上看见有底盘全金属套装 值得买吗? 谢谢

楼主(2012-03-12):
金属避震 金属驱动轮 金属负重轮 金属诱导轮 要1000多 问问高手 性能和耐用性上是不是好很多啊 值得买吗?
如果不错的 想一次到位 省的以后再换
另外 恒龙的几款里 入门的话那款比较不错?
我看中的是3848-1这款 不知道怎么样
谢谢了

网友A:
不是 外观仿真派的话 还可以 不过推荐你买KV  金属件 除了钢波箱 其他的 不是很推荐 只是心理安慰 和增加重量罢了 那些金属只是粉末冶金的亚铅或铅锌合金而已 强度和性能较差 再说一个以塑料为主体的模型 耐用性不会随着金属件的使用而提高
冒烟 和发声 功能 也比较鸡肋 冒烟单元容易坏 发声单元嘛 差强人意 XX弹功能还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 外观仿真派的话 还可以 不过推荐你买KV

先谢谢你了 外观的话只要不是太雷 就可以接受 我就不知道这么多款了 哪个型号越野最好 你说的KV越野好吗?

网友:
2013801是不推荐金属履带咯?

是不是就塑料履带就好了

顺便问问橡胶履带好不好啊,跟前2者比呢

网友:
LZ所说的并不是如标题所写的金属底盘

网友:
楼主你说的这叫重金属升级版,不是金属底盘,底盘还是塑料的。

网友:
金属版意义并不大!在家里玩塑料版足够!而且噪音小!3848非常不错!请看置顶好贴精选!:)

网友:
完全没必要,如果真的追求性能,建议自己做。

网友:
塑料板的质量不错呀,简单玩玩,何必要金属呢。

网友:
塑料的随便玩玩足够了~~店里所谓的金属升级版就是个大坑~~

网友:
回复 楼主:

淘宝有2999全铝合金的虎式

网友B:
呵呵!大家都说家里玩塑料版够了,可是买这么大个的坦克,只关在家里玩肯定不过瘾,当然是要拿到外面去耍的。

那在外面跑的话,塑料的也够了?金属的贵那么多(翻倍的价钱)就真没有明显优势?

除了钢波箱明显优于塑料波箱和锌波箱以外,金属驱动轮和诱导轮、金属履带都是除了增重使坦克更有质感以外纯粹没有意义的?

是否金属版的有轴承更耐磨,而塑料版的没有?

网友:
金属件有的没有多大用处。尤其是路轮。
换金属主要看你换不换金属履带。如果你要换金属履带,驱动轮和诱导轮就要金属的了。
另外金属版只是塑料板的翻模,没有轴承!
按照我的经验来看。金属履带的抓地性能要比塑料的好。HL的塑料履带在某些地面条件下容易打滑。但是一般的土路,草地塑料履带没有多少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是 外观仿真派的话 还可以 不过推荐你买KV  金属件 除了钢波箱 其他的 不是很推荐 只是心理安慰 和增加重量罢了 那些金属只是粉末冶金的亚铅或铅锌合金而已 强度和性能较差 再说一个以塑料为主体的模型 耐用性不会 ...

说出了本质,这种材质有时还不如塑胶结实

网友B:
回复 网友C:

多谢!

请问金属版真的没轴承吗?我以前就请教过类似的问题,有网友回答我:“塑料版金属化 在输出轴的位置上 有轴承 不会磨的太厉害  但塑料的应该很容易变形 ”“金属版的有铜轴承,塑料版没有。”

金属版相对于塑料版,仅仅是履带、主动轮、诱导轮由塑料换成了锌合金材质的,其他地方都没有变化吗?我本以为升级应该会影响到一系列相关部件的,比如轴承,毕竟金属比塑料重很多,不升级的话怕不堪重负。

网友:
想要滚珠轴承必须自己改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多谢!

请问金属版真的没轴承吗?我以前就请教过类似的问题,有网友回答我:“塑料版金属化 在输出轴的位置上 有轴承 不会磨的太厉害  但塑料的应该很容易变形 ”“金属版的有铜轴承,塑料版没有。”

金属版相 ...

那不是轴承,就一铜套而已

网友:
引用 网友B:
呵呵!大家都说家里玩塑料版够了,可是买这么大个的坦克,只关在家里玩肯定不过瘾,当然是要拿到外面去耍的。

那在外面跑的话,塑料的也够了?金属的贵那么多(翻倍的价钱)就真没有明显优势?

除了钢波箱明显 ...
我说的很清楚“随便玩玩塑料的足够了”你要拿出去暴力行驶这绝对不叫随便玩玩~而且恒龙本身的金属升级件质量也不过如此。就钢波还好。其他的其实性价比较低。因为只是换了一些金属件而已本质还是塑料,各种悬挂等等都还是塑料,这些都成了瓶颈!所以如果真要暴力还得自己动手做大量改造。

网友:
恒龙坦克 就只能随便玩玩,金属零件质量一般。
楼主要是喜欢金属,还不如买个金属底盘,然后再在淘宝上买个恒龙的上盖。我认为很完美了,呵呵

网友:
回复 网友D:

呃,我只是说出去玩,真没想暴力玩,我也就是想在广场、公园之类宽阔点的地方跑跑,没想爬陡坡、过宽沟、翻高岭、踩乱石、趟细沙、上楼梯什么的,莫非对于遥控坦克而言,只要出了木地板和瓷砖,就算暴力?这也忒脆了点吧?

网友C:
如果就想在广场、公园之类宽阔点的地方跑跑.塑料版足够。连波箱都不用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