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上路求组装个450电直?已有个天7的控!价格嘛←_←1500左右吧,!

楼主(2012-03-12):
新手上路求组装个450电直?已有个天7的控!价格嘛←_←1500左右吧,工薪族,每月才4000米,米不多,能飞悬停,航线就好啦! 亚拓的套装炸不起,就不考虑了,主要是电子设备不是很懂,而且比较爱国!英文看不懂,(买天七就是这个原因)目前为止飞了几个4通机了,911   260

楼主:
白发了,潜水去了,喔耶,

网友:
水潜的深了,你就不须要来问这个问题了。

网友:
拿分走人。。

网友:
每月4000还穷,比我好多了!
这价格可以参考飞越的套装配置!

网友:
4000多,二线城市算高的了
1500配个飞越还有余

网友A:
1500配个飞越差不多

飞越pro v2 fbl  无副翼空机
md933 * 3
好赢40a铂金
XYZ 三轴无副翼
飞越3800kv
花牌3s1p

比1500多点,但是这些都是比较热门的组件
另外备件和充电器还有工具都要至少几百块的。

之后一个月,每月拿出500~1000玩飞机,基本足够了。

楼主:
多谢这位兄台!

引用 网友A:
1500配个飞越差不多

飞越pro v2 fbl  无副翼空机
md933 * 3
好赢40a铂金
XYZ 三轴无副翼
飞越3800kv
花牌3s1p

比1500多点,但是这些都是比较热门的组件
另外备件和充电器还有工具都要至少几百块的 ...

网友:
我手上有个飞越pro v2
冰人大舵机侧析
260MG*3
FUTABA401+FUTABA9650
XXD2223-3500KV
亚拓35X
机子基本全新无修无炸1400RMB可以出

网友:
新手上三轴 没人带要坑爹的。。。一堆的参数。。还是有副翼熟悉了再说三轴吧。。
飞越空机
933 922或正版9257 GY650或二手750 780 401 价格都差不多
好赢飞腾40A 花牌或号码特 2835
电池充电器量力而行。。。新手3-4快差不多了 下个月发工资可以再买3-4
充电器 便宜的B6 或A6 X612S 焊接水平不错+简单电路知识可用SONY充电板。。6-7元一片 1片是充1S电池 450的是3S电池。。自己算要做多少

楼主:
喔,这样啊,没人带的,单飞!看来不能马虎;

网友:
单飞不容易还是好好潜水吧。。

网友:
1500可以买充电器与电池与一个空机……

网友B:
回复 楼主:

楼猪 福州那的~?
  FY空机  MD933 MD922 GY650 好盈40A  B6 电池工具诺干 少许配件·

网友:
标题

新手上无副翼就是在自己给自己找麻烦!无副翼也练不出扎实的基本功!设备楼上说的差不多,求头扣买亚托的,没事多检查大小浆~先飞模拟器!911 260和450区别大了去了,充电器买个A6足以!电池2块就够,后续慢慢投资吧~

楼主:
福州鼓楼区!你哪里人?

引用 网友B:
楼猪 福州那的~?
  FY空机  MD933 MD922 GY650 好盈40A  B6 电池工具诺干 少许配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