尾桨夹跟尾桨如何配平?

楼主(2012-03-12):
不装大桨手拿飞机全油门,飞机震得手都麻了,后来发现装上尾桨夹跟尾桨才这样。

网友:
我也考虑过这个问题。。。
试过换上全新的尾波(飞越的)和全新的尾桨也是一样会震动,于是我就开始无视了!

网友:
一样我的也是这样~一样也无视了~

网友:
尾波箱轴承的旷量也是不可忽视的!

网友:
特别是飞了较长时间或尾巴摔过的很容易出现,拿住尾轴左右或上下扳动可以发现旷量。我的尾波箱轴承换了之后震动明显消除了。

网友:
都没出现过这种情况,什么牌子?精度不够。。

楼主:
都是飞越的,尾巴全新都是这样

网友:
像大桨一样配平,我的飞机以前也这样,配平后好多了

网友:
尾轴直就可以了,还有不要用碳纤尾桨,用塑料更容易平衡

网友A:
尾巴全原厂就OK,山寨注定折腾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尾巴全原厂就OK,山寨注定折腾

真的吗?

网友:
山寨吃力不讨好,QC不过关,到手的废品率高,震动大,慢性杀鸡,得不偿失,原厂其实是最便宜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換培林
轴承我感觉没有虚位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