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机歪?

楼主(2012-03-12):
为什么我的450飞起来感觉很歪那个样子,好象好三四度吧,是那里有问题吗?还有怎样改才让飞直直的,不再跟我说放在地上或拿在手里。

网友:
地球在自转,改不了的

网友A:
因为尾浆和主旋翼不是一个平面(尾浆比主旋翼低)

网友:
潜水去,就不歪了

网友B:
调整十字盘,让右边略低些,低多少自己掌握,飞起来试试,这样飞机悬停时大桨平面能和大地平行

网友:
潜水去吧,板凳只是一个新兵都懂得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因为尾浆和主旋翼不是一个平面(尾浆比主旋翼低)

这个理由真操蛋。。。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调整十字盘,让右边略低些,低多少自己掌握,飞起来试试,这样飞机悬停时大桨平面能和大地平行

 悬停时十字盘就是向右低一点的,这样是调脱控悬停的。
由于尾桨的原因,机身与地面平衡是调不了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这个理由真操蛋。。。

这个理由确实是真正的原因。。。

网友:
反正我看到的所有的450(至少20架),包括我自己的亚托450PRO全是斜的,我一年刚刚拿到手还调过配重,结果只是徒劳 ,潜水后再也不调了

网友B:
飞机歪到底是不是因为尾桨不和大桨在同一平面上,论坛里已经发了很多贴了,好像谁也没有绝对的理由说明歪的问题吧。

网友:
不炸就行,你管他歪不歪,飞机不歪还要遥控干什么

网友E:
还是给楼主说下吧!大桨本来是水平的,尾桨为了抵消反扭力,一直向右吹风抵消向右的扭力(不然飞机起飞就转圈圈),在尾桨抵消向右旋转的扭力时大桨产生了微微的倾斜来保持平衡,真正的直升飞机为了不让飞机倾斜,所以一般尾桨高于大桨的水平面,这样倾斜就很小了。:loveliness:

网友:
引用 网友B:
飞机歪到底是不是因为尾桨不和大桨在同一平面上,论坛里已经发了很多贴了,好像谁也没有绝对的理由说明歪的问题吧。

260、911、100X这些会更明显,因为轻,且尾桨推力线与大桨不在一个平面。

网友C:
引用 网友D:

这个理由确实是真正的原因。。。

飞机承受反扭力的地方在哪?
都以为是大桨?
真是操蛋啊,真正承受反扭力的位置在电机齿啊!!
没看到尾桨推力线和电机齿是一个平面么?

网友C:
引用 网友E:
还是给楼主说下吧!大桨本来是水平的,尾桨为了抵消反扭力,一直向右吹风抵消向右的扭力(不然飞机起飞就转圈圈),在尾桨抵消向右旋转的扭力时大桨产生了微微的倾斜来保持平衡,真正的直升飞机为了不让飞机倾斜,所 ...

这个答 案是对的,
不过真直升机尾旋翼之所以高的原因不对,
真直升机高尾桨通常出现在特种直升机上,它们机体内载重量会出现很大变化,这样可以通过高尾桨调节飞机重心。

网友D:
引用 网友C:

飞机承受反扭力的地方在哪?
都以为是大桨?
真是操蛋啊,真正承受反扭力的位置在电机齿啊!!
没看到尾桨推力线和电机齿是一个平面么?

与反扭力无关,尝试把飞机大桨想象成静止的物体。飞机靠大桨吊起来,你手提着大桨,去看尾桨的推力线,尾桨推力线是和电机齿一个水平面,那就对了,分析一下飞机的受力情况,侧偏就很自然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因为尾浆和主旋翼不是一个平面(尾浆比主旋翼低)
引用 网友D:

这个理由确实是真正的原因。。。
引用 网友D:

与反扭力无关,尝试把飞机大桨想象成静止的物体。飞机靠大桨吊起来,你手提着大桨,去看尾桨的推力线,尾桨推力线是和电机齿一个水平面,那就对了,分析一下飞机的受力情况,侧偏就很自然了。

搞笑了,你分明是肯定别人的答 案又肯定我的答 案嘛。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还是给楼主说下吧!大桨本来是水平的,尾桨为了抵消反扭力,一直向右吹风抵消向右的扭力(不然飞机起飞就转圈圈),在尾桨抵消向右旋转的扭力时大桨产生了微微的倾斜来保持平衡,真正的直升飞机为了不让飞机倾斜,所 ...

我说的反扭力是基于这个答 案。。

网友:
大桨顺时针转就会向右歪 大桨逆时针转就会向左歪 和悬停时尾桨吹风的方向一致 和尾桨高度没半点关系 最佳的尾桨高度应该和重心一样高

网友:
真机有挥舞绞 旋翼面可以向右倾斜 所以机身是正的

楼主:
那如果把尾桨改到比大桨平面高的话飞机就向另一边歪?

楼主:
我还觉得反扭力应该来自大齿轮那里。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搞笑了,你分明是肯定别人的答 案又肯定我的答 案嘛。

对啊,人家板凳说的没有错啊,由始至终我都是肯定他的答 案是正确的。只是看到你说人家的理由操蛋,我才展开板凳的理由来说明尾桨推力线和大桨不在一个水平面上导致飞机侧偏的现象。

网友:
引用 网友D:

对啊,人家板凳说的没有错啊,由始至终我都是肯定他的答 案是正确的。只是看到你说人家的理由操蛋,我才展开板凳的理由来说明尾桨推力线和大桨不在一个水平面上导致飞机侧偏的现象。

直升机对空气反作用力只有大桨和尾桨施力,两桨的推力线成直角,怎么可能不倾斜呢?

网友:
为了抵消地效阿,这些人都怎么了.因为地面效应,只要水平姿态就会往左飘,要想悬停就只有往右偏一点点了

网友:
不管尾桨的所在平面,由于受力作用,如果是a图,则飞机在水平方向受力不平衡,因此就应该是b图所示平衡

网友:
这么简单的道理要讨论这么多帖子。。

网友F:
引用 网友C:

飞机承受反扭力的地方在哪?
都以为是大桨?
真是操蛋啊,真正承受反扭力的位置在电机齿啊!!
没看到尾桨推力线和电机齿是一个平面么?

反扭力在整根主轴,歪不是因为反扭力,你用手随便吊着一样物体,另一只手推他下面,能不歪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F:

反扭力在整根主轴,歪不是因为反扭力,你用手随便吊着一样物体,另一只手推他下面,能不歪吗?

正解!我就是要表达这个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D:

正解!我就是要表达这个意思。

完全懂了,那就是没办法。

网友:
33楼正解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还是给楼主说下吧!大桨本来是水平的,尾桨为了抵消反扭力,一直向右吹风抵消向右的扭力(不然飞机起飞就转圈圈),在尾桨抵消向右旋转的扭力时大桨产生了微微的倾斜来保持平衡,真正的直升飞机为了不让飞机倾斜,所 ...

无语,我说了歪的原因是这个,
引用 网友A:
因为尾浆和主旋翼不是一个平面(尾浆比主旋翼低)

你却说是这个原因,
引用 网友F:

反扭力在整根主轴,歪不是因为反扭力,你用手随便吊着一样物体,另一只手推他下面,能不歪吗?

呵呵,用手提?咱直升机连大桨都不要了,要尾桨何干?

网友F:
引用 网友C:

这个答 案是对的,
不过真直升机尾旋翼之所以高的原因不对,
真直升机高尾桨通常出现在特种直升机上,它们机体内载重量会出现很大变化,这样可以通过高尾桨调节飞机重心。

提高尾桨高度是有助于减少机身歪斜的,因为除了对机身的推力,还有一个杠杆作用产生扭力,相当于打副翼
如果尾桨足够高,甚至能让机身往另一边歪

网友:
建议楼主带氧气瓶!

网友:
引用 网友F:

提高尾桨高度是有助于减少机身歪斜的,因为除了对机身的推力,还有一个杠杆作用产生扭力,相当于打副翼
如果尾桨足够高,甚至能让机身往另一边歪

呵呵,是这样的,让直升机更水平,但不会过度,因为主旋翼始终需要倾斜防止漂移。

网友:
潜水真理

网友G:
引用 网友F:

提高尾桨高度是有助于减少机身歪斜的,因为除了对机身的推力,还有一个杠杆作用产生扭力,相当于打副翼
如果尾桨足够高,甚至能让机身往另一边歪

  尾桨高度提高对机身倾斜没有帮助的。上个月坛子里已经有人用实际行动证明过了(甚至在尾桨远高于主桨面时,机身还是向右歪的)。
电直飞起来时是一个大陀罗,作用在刚性机体任意一点的力直接等效于作用在重心上。
在地上倾斜旋转的陀罗,你怎么推他,不论推上面还是下面,他都不会正。所以不存在杠杆作用。

网友E:
其实关于尾桨高于大桨水平能让直升机不倾斜这个问题,我过两天去问一个朋友,他是真直升机的维修机师,我相信可以得到比较权威的答 案。但航模直升机应该是大桨的力和尾桨的力为了保持一个平衡点而倾斜的。

网友:
潜水 学习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其实关于尾桨高于大桨水平能让直升机不倾斜这个问题,我过两天去问一个朋友,他是真直升机的维修机师,我相信可以得到比较权威的答 案。但航模直升机应该是大桨的力和尾桨的力为了保持一个平衡点而倾斜的。
 修真机的,那很牛,炸过没?

网友:
维修人员又不开直升机

网友:
 真直机为了乘坐人员的舒服..整个主轴是有倾斜角度安装的. 真机飞起来是正的也是这原因..和尾桨高低无关...和大桨的陀螺效应关系很大..

网友:
引用 网友G:

  尾桨高度提高对机身倾斜没有帮助的。上个月坛子里已经有人用实际行动证明过了(甚至在尾桨远高于主桨面时,机身还是向右歪的)。
电直飞起来时是一个大陀罗,作用在刚性机体任意一点的力直接等效于作用在重 ...

以中联为支点,应该还是有支点的
不过事实胜于雄辩,你说的实验帖子链接发来看看?

网友:
回复 网友F:

帖子在这里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516228&extra=page%3D24
帖子的楼主可能因为截图时间的误差认为“适当提高尾旋翼的高度,可以使直升机左倾角度降低。”
帖子的16楼重新截图证明没有这种情况。其实看整个视频中某角度右倾的时间的比例就正确了。
我自己也仔细的观看了视频,并认为没有这种情况。
这个帖子也证明旋翼面高过主桨时是和低于主桨时一样的倾斜方向和角度。

网友:
为什么悬停时飞面右边倾斜2,3度,而不是水平于地面?
答:专业450机主桨叶是顺时针针转动的,就是向左画圈高速转动,必定产生左倾斜力,表现就是飞机起飞前左偏左侧滑,平衡这种力有两方法:加一组反时针转动的桨叶,就像双桨飞机或是起飞前打点右副翼,左偏就基本没有.但450机是单桨所以这左倾斜力是无法消除的,在起飞后,机身只有通过右倾斜一定程度才能稳定机身达到悬停,如果让飞机在空中桨叶保持水平于地面,飞机飞行姿态就是左侧飞状态没法让机身处理悬停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