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遥控器的问题~!

楼主(2012-03-12):
小弟才入魔,装了一架天行者发愁买个什么遥控,价位2500的就行贵了也没钱买~!我比较喜欢固定翼以后可能会玩固定翼特技,请教魔界高人的指点~!

楼主:
FUTABA 10C 10CHP 72M 怎么样?

网友:
10CHP吧,固定翼适用,性价比高,也方便更换高频头,T8FG玩直机性价比高,不能更换高频头,加功放没天线接口

网友:
楼上正解 而且要 外置高频头的 10chp 最好买单控,

楼主:
外置高频头的 10chp 最好买单控, 这个我不明白 我买的是2500那个没带后面2.4G高频头,需要以后另外购买~!一套齐全的卖3500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外置高频头的 10chp 最好买单控, 这个我不明白 我买的是2500那个没带后面2.4G高频头,需要以后另外购买~!一套齐全的卖3500呢

10chp一套3500正常的,,

网友:
DX9   10C

网友:
FUTABA 10C 10CAP 72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