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大侠,这款锂电1拖2可以用么?

楼主(2012-03-12):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id=13607756492
又给MD兄,免费打广告了,先声明不是托,想请教一下大家,这款1拖2的平衡冲是否可以用?
2个3S
电池
插上面,不接T插,会不会充电比较慢,或者是冲不满,还有一款就是有很多接口的那种,可以插T插的。
目前手上有个B6

网友A:
B6貌似不能只用平衡头充电。。

网友B:
不行,接平衡头也同时要接电源才可以正常使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