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 解 P L 8 ~~~~~ 说不出的滋味····哈哈。

楼主(2012-03-12):
闲来无事,想把PL8直接固定在电源上。。。

动手拆,很快5颗螺丝就下来了。。。

关于做工用料什么的我也就不说了,本人不懂电子。乱说不好。 但给我的感觉是里面和乱。。。。

其次我要说的就是那2个散热风扇, 因为散热风扇竟然是用热熔胶粘上去的。。。而且热熔胶点得很少,我估计只要守卫受点外力,风扇就掉下来了。。。。

我的热熔胶被我用手指扣掉了。现在风扇晃动的厉害。。哈哈。。。

我觉得这不像2千块的东西的做工。。。

不过谁叫我们喜欢他的40A充电呢。。外场700电10来分钟搞定。。。。

钱真好赚。。。我只能这么说。。。

用胶带纸粘好。。。明天去找螺丝固定到电源上。。。

螺丝应该是市场上最便宜的螺丝~先不做评价。

螺丝应该是市场上最便宜的螺丝~先不做评价。

感觉很凌乱.....

感觉很凌乱.....

背面一大块的散热片。

背面一大块的散热片。

线路板和散热片额中间。偶眼看里面没什么东西。

线路板和散热片额中间。偶眼看里面没什么东西。

MADE IN CHINA的风扇。

MADE IN CHINA的风扇。

拆完毕装好,用透明胶布贴起来,明天去找螺丝装到电源外壳上。

拆完毕装好,用透明胶布贴起来,明天去找螺丝装到电源外壳上。

网友:
估计除了风扇还能找到更多MADE IN CHINA的零件 内部确实很山寨,楼主不用纠结,占上航模两个字,价格都虚高。

网友:
真不值2000块~~~~~~~~~

网友A:
用料已经很扎实了,台湾建准的风扇,电容看样子应该是日本电容,元件焊接很工整,做工已经很不错了。

网友B:
LV不值那么多钱,爱马仕也不值那么多钱,但是有人要,就是这个道理

网友C:
有几个充能上1000W

网友:
标题

倒不如在大陆找间好一点的电子代工厂来生产,还以不在中 国生产作为宣传的亮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料已经很扎实了,台湾建准的风扇,电容看样子应该是日本电容,元件焊接很工整,做工已经很不错了。

这个做工如果能用很不错来形容的话。。。。我真无话可说了,我的形容是:不敢恭维  四个字。。。
电容都是东倒西歪的,风扇用热熔胶固定,焊锡焊接部位 说真的我焊的都比他焊的漂亮。输入电源线用一个小扎带扎着限位。
2千块钱,就是40A的诱惑。。。。要让外行人看这个东西。。。我估计出价不一定会比B6高。。。。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几个充能上1000W

PL8不是充 8S的话是超不过1千瓦的。。。
我充700电。6S的并联2块40A是12分钟不到,最高大概也超不过1千瓦。
也不是为了以后上7S  8S的电池。。。就冲着PL8充电快,平衡快才买他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LV不值那么多钱,爱马仕也不值那么多钱,但是有人要,就是这个道理

也可以这么说吧。名牌满足人们的虚荣心。。。。。。

PL8满足了我对快速充电的需求。。。 做工就一个字。。烂。。。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料已经很扎实了,台湾建准的风扇,电容看样子应该是日本电容,元件焊接很工整,做工已经很不错了。

要说工整。。。不说进口牌子了。。。你可以看下论坛的帖子。。。  A6  B6  BC168等国产充电器,里面才叫工整。基本没有明线走线的。
PL8还得靠明线走线。。。。

网友:
等山寨出現

网友D:
以前也拆过HY EOS0720I,比这个强一点,那就是起码电容是竖起来放的……这类电路,关键在于焊点是否结实牢靠,设计是否合理,至于具体的做工,你就当看不见吧……某6看起来是没有飞线,但是……是吧?

以前拆机箱电源,也这样。看起来内部远没有电脑主板上多层PCB以及复杂但不凌乱的板面走线来得漂亮,但是,稳定就好。

楼主:
引用 网友D:
以前也拆过HY EOS0720I,比这个强一点,那就是起码电容是竖起来放的……这类电路,关键在于焊点是否结实牢靠,设计是否合理,至于具体的做工,你就当看不见吧……某6看起来是没有飞线,但是……是吧?

以前拆机箱 ...

兄弟说的很好。哈哈。。。耐用就行。。。有速度就行。。管不了那么多拉。。。

网友:
主要还是稳定性第一,用着放心就是好充

网友:
他能大功率充电,别的不行 这就是为什么他卖的贵, 程序也很值钱的说

网友:
不管什么充电器,关键看疗效。

网友E:
那么多人用,应该有一定道理哦,  我也用呵呵。。。。

网友F:
线路板的走线不能过大电流,所以明线是一定要走的,有时候线路地线还故意弄个明线走的,防止线路自激。

网友:
引用 网友F:
线路板的走线不能过大电流,所以明线是一定要走的,有时候线路地线还故意弄个明线走的,防止线路自激。

有道理....

网友G:
楼主我也折过 PL8充电器,还拆过0720,,,如果想做工好,0720的做工真是不错。,一看就是大厂的,
PL8我的感觉和楼主一样,如果不给你看壳子,大家会想,这是哪家山在厂做的玩意

还有楼主,千万把壳子留着,你可以拆出来用,但是不能把壳子弄没有了(你看壳子下面,有刻上去的四个数字),我的PL8已经变成砖头了一个,反回去修了,如果没有壳子上那4个数字的编号,你是修不了的

网友:
引用 网友G:
楼主我也折过 PL8充电器,还拆过0720,,,如果想做工好,0720的做工真是不错。,一看就是大厂的,
PL8我的感觉和楼主一样,如果不给你看壳子,大家会想,这是哪家山在厂做的玩意

还有楼主,千万把壳子留着,你可 ...

同变砖头的路过!!!

网友:
引用 网友E:
那么多人用,应该有一定道理哦,  我也用呵呵。。。。

这种购买心理是没有道理的哟,你自己再琢磨琢磨?那是不是说不用A6的人更多,更有道理?

理性消费,看数据看体验别看评论。

网友:
手工的东西,所以才贵

网友:
好用就行了!

网友:
可能PL8也就相当于国外的A6,山寨厂家的产品,好用、价高、做工次

网友H:
PL8确实好用,充电速度和平衡速度都好,但是作用和可靠性确实不好。
变过砖的路过。主要是航模太小众啦。
不然Eltek等等厂家出个好的充电器更玩似的。

楼主:
引用 网友H:
PL8确实好用,充电速度和平衡速度都好,但是作用和可靠性确实不好。
变过砖的路过。主要是航模太小众啦。
不然Eltek等等厂家出个好的充电器更玩似的。

我的电源就是Eltek的。。。

网友:
回复 网友H:

额 怎么变砖块的?

网友:
飞线是为了走大电流吗?老美产品一般特点不就是傻大笨粗吗,还有耐用的优点希望能在PL8/6上体现出来。市场上的充电器,俺按单位功率计算,特别是放电功率,PL8/6一点都不贵,如果你要大功率放电,它是唯一的选择

网友:
国产已经有30A的,只是平衡电流想不通的仍然是350ma....

网友:
PL8 和 0720 都拆过,论工艺,确实后者比PL8强得多,规矩得多。论可靠性,我的0720曾经极性接反,而且是输入输出都反过,P事没有。而PL8,我的第一台机器虽然没变砖,但是死活充电上不了25A,没完没了的报错,算半块砖吧。自己出银子弄回马里兰换了一个才好了。

网友:
尼码这也太坑爹了吧,还以为神器的做工多壮观呢,连我这在电源厂扫地的看了都想吐呢,飞线就飞线嘛,也不飞好点......

网友:
追求性能极致,其他肯定有不足之处。

网友:
能用就好,一看就知道产量不高,手工的比较多,大批量应该都是贴片的。

网友:
只能说太山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