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时兴起,又画了一个结构,各位拍砖啊~

楼主(2012-03-12):
受论坛一个模友的头像画的 20 30厚的A3板,或45

部分结构需要加强,没画
传送门 15L 昨天晚上兴起画的别一个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586527&page=1#pid7509197

引用 网友A:
实在想不出来这种结构有什么优点,主轴升降时整个横梁一起升降,两面同步怎么解决?惯性大怎么解决?

>>可以将这机倒过来,Y轴变成Z轴,X轴变成了Y轴呵呵,性能感觉像一般较大行程的雕刻机

引用 网友B:
这样Z轴夸度太大,而且X轴又受其影响,好像想不到这样会有什么好处

嗯,将受其影响,其它结构和一般的广告机一点,优点就是下面一兄台所说Z轴钢度工作过程中变化不大。

网友:
什么东西!!

网友:
九轴是口误,刚才又数了一下,如果按有效轴算应该是五轴,把主轴加上算六轴,把同步的也加上最多算八轴,至于厂家说的十一轴,好像连直线导轨也算一轴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一样的,我那个头像是大连的九轴,升降时双电机双丝杠,在业余条件下同步是很不容易解决的,另外那台设备是铣车一体机,不会像雕刻机一样高速频繁的升降,上个大图,大家参考一下。

帮忙解释一下。这个为什么是9轴的,他所谓的11轴又是怎么算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一样的,我那个头像是大连的九轴,升降时双电机双丝杠,在业余条件下同步是很不容易解决的,另外那台设备是铣车一体机,不会像雕刻机一样高速频繁的升降,上个大图,大家参考一下。

这个图上,我数不到11个轴。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工业机一般都会用双丝杆~

网友A:
不一样的,我那个头像是大连的九轴,升降时双电机双丝杠,在业余条件下同步是很不容易解决的,另外那台设备是铣车一体机,不会像雕刻机一样高速频繁的升降,上个大图,大家参考一下。

楼主:
回复 网友A:

就LS的楼像了~

楼主:
再发发今晚的作品

8.0厚的亚克力,一次下刀3.0,用4.0的刀

F800,转速18000,边切得有点难看,一点也不光滑,像狗啃的,求解啊~

这个F值是我的机子目前最大速度了,转速也是电机最大速度了。

网友:
动横梁固定龙门,Z轴刚度可以不受Z轴行程局限,

网友B:
这样Z轴夸度太大,而且X轴又受其影响,好像想不到这样会有什么好处

网友:
跟你的头像很想

网友A:
实在想不出来这种结构有什么优点,主轴升降时整个横梁一起升降,两面同步怎么解决?惯性大怎么解决?

楼主:
回复 网友C:

是啊,线轨配钢板

各位认为 台湾的上银和ABBA 那个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