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小雨450飞圆!!!

楼主(2012-03-12):
手机拍的不是很清楚将就点看,最几周深圳都在下雨天公不作美,管不了那么多小雨也要飞,飞圆练了一个月时间吧,还飞得不圆!不知道各位高手有什么好办法飞得更圆,谢谢!!!

下雨天飞要注意些什么?

网友:
比我好多了

网友:
  下雨天不要飛!

网友A:
感觉飞机好像在滑冰,另有,打副翼掉高度,是不是电机转速低了点

网友:
好象是在楼顶上飞的。

网友B:
你尝试着在圆周个个点上悬停住,直到不跑为止再换下一个点,这样你就能飞得很圆了

网友:
南方都下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觉飞机好像在滑冰,另有,打副翼掉高度,是不是电机转速低了点

我是XXD 3500KV电机,好像是转速低了老掉高,有风的时候感觉JJ定不住老是要被吹走了的感觉,不知道要如何设置,一直都是在楼顶单飞,谢谢!!
天7控
油门曲线设置:

普通
DR:+100.0%
EX:0.0%
-100.0%   -100.0%
-90.0%   -66.7%
-67.0%   -33.3%
-46%   -0.0%
-16.0%   +33.3%
+33.0%    +66.7%
+100.0%   +100.0%

螺距曲线设置:

普通
DR:+100.0%
EX:0.0%
0.0%   -100.0%
+16.6%   -66.7%
+33.3%   -33.3%
+50.0%    0.0%
+66.6%   +33.3%
+85%    +66.7%
+100.0%   +100.0%
最大油门时螺距是+9,中油门时螺距是+3,低油门时螺距是-3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尝试着在圆周个个点上悬停住,直到不跑为止再换下一个点,这样你就能飞得很圆了

谢谢,看来还得先练定点转圈圈,然后在练圆周。。。

网友:
我也跟楼主一样,在楼顶飞,我是飞yt250,450在楼顶有点恐怖,哈哈!还在练习悬停,尾巴有点晃。广州要找个飞场,要去远的地方,所以在楼顶练着先。呵呵,不过有点扰民!

网友:
舵量大了,航线变形,还掉高度,打舵温柔点:loveliness:

网友:
lz飞得不错!  我始终不敢把头向着自己..这种恐惧好难克服 !.所以只能绕八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