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航模联谊区
KT机过重飞不起来怎么办啊?

楼主(2012-03-12):
我的飞机飞不起来,估计是过重了,怎么办啊?要是出了过重以外,还会有其它原因导致飞不起来的吗?

网友A:
动力行不行 桨 行不行?

楼主:
KV1400的电机 浆是6×3E的

网友B:
额?这帖子怎么发这儿啦?貌似应该发到电动板块里去吧
KV1400的电机在3S电12V情况下配8060桨合适,在2S电8V情况下可配1047桨,KT机翼展在90CM左右的飞行重量最好控制在400克以内,过500克就比较难飞了。
在实在无法减肥的情况下,最简便的方式就是增加机翼面积,减小翼载荷。

楼主:
现在我换成了KV2450的电机了,可还是飞不起来,浆是用的5*5E的。

网友C:
偷空部分

楼主:
怎么偷空啊?我是新手,还请多多指教哦。

网友C:
直接挖空部分KT板当然要保证机身强度的前提下

楼主:
不是吧,KT板本身就不是很重,我估计是电池太重了。可电池是关键的设备之一,不能少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