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W柏通2.4g 图传 为什么才几十米远就没图像了

楼主(2012-03-12):
1W柏通2.4g 图传 ,用的是电脑城买的2.4G 7db的全向天线,接收机用的9db全向天线,在地面近距离试的时候接收到的图像很稳定,一点都不闪,但是飞机一上天,图像就很花。目前用的是7频道,6频道试了也不行。模友帮我分析一下原因,我该怎么做,谢谢
技术参数:
产品规格:2.4G 接收机
工作电压:DC 12V
工作电流:250mA
接收频率:2.2G/2.3G/2.4G
频率数量:12CHS
频点:2.410G 2.430G 2.450G 2.470G 2.490G
2.510G 2.390G 2.370G 2.350G 2.330G 2.310G 2.290G

网友:
增益越大,接收或者发射范围越小,看到过 伞  没有

网友:
用原装天线试验  还是几十米花的话 图传烧掉

网友:
图传已经烧掉 呵呵

网友:
可能的原因有两个。
1、你的天线增益太大。全向天线,不建议用大增益天线。试飞看看效果。
2、换原装天线拉距,还是有问题的话,那就是接收机烧了。

网友:
功率管烧了

楼主:
哦,感谢楼上几位模友的热心帮助,我回头换回原装天线再拉距实验一下,我觉得应该不是图传接收机烧了

网友:
LZ 试试 DIY "cover leaf"和 "Skew Planar"天线..效果很好..

网友(2013-04-28):
這個狀況應該是發射內部電路或連接線接觸不良造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