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己做了个电子螺距尺

楼主(2012-03-12):
看过老鸟用手机做过电子螺距尺,早想跟着做了,觉得放手机的架子太麻烦,所以放弃了念头。今晚特然灵感来,自己过了个,一块板,和一对魔术贴就得了。固定在螺距尺的板,低线要跟螺距尺上线平衡,然后贴上魔术贴,手机套也贴上另一边魔术贴,就这么简单。

楼主:
电子螺距尺

把螺距尺放在飞机尾管夹,然后把螺距软件调整为0度。

楼主:
电子螺距尺

可以开工了,重新测量飞机,才发觉用肉眼测量时候,大桨+14度,-10度,我还飞了半年。呵呵,省了100多块。

楼主:
螺距尺

螺距尺

网友A:
手机有点重。。大jj还可以用下。。我自己也做了个。。lz该换软件了。。角度的度数能显示出来的那种

网友:
 450能不能用啊。。。。手机很重。。

楼主:
也不用你多少时间,也用不上金钱,450可不可以用,自己动手做一个看看,我的480就用。

网友:
lz里昂螺距的方法能精确马

楼主:
应该比肉眼精确吧

网友:
学习
6楼的是什么软件?安卓的吗?发个软件名来

网友:
请问这个软件叫什么?

网友:
软件叫水平仪 我的什么也不用,装好软件把手机直接水平夹在600的桨夹上就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手机有点重。。大jj还可以用下。。我自己也做了个。。lz该换软件了。。角度的度数能显示出来的那种

我也一直在找这软件,暂时解决没电子螺距尺的问题,你能告诉下是什么软件吗?准确度如何?是安卓的吗?最好能在这发一下,谢谢!

网友:
 哥的手机还是几百块的,买个手机一千多,看来还是买个一百多的螺矩尺

楼主:
我也不知道软件连接,在豌豆荚里面找到的

网友:
谢了,就是量角器,试了试,手机还是重了点,压在上面会变形,有误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