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华科尔2801pro固定翼模式的油门锁定

楼主(2012-03-12):
请教一下华科尔2801pro控在固定翼模式下如何设置油门锁定(熄火)

2801控在直升机模式中有油门锁定可设置,设置为0即可熄火,通过HOLD/RUDD D/R /MIX开关切换。
但在固定翼模式中,没找到对应的设置。

因为有时候通电调机,无法用锁定油门总觉得有点危险。

网友:
教受也有不懂的时候?没2801不懂,帮顶

楼主:
万能的主啊,你也有无能的时候!

网友:
你可以用直机模式,我的也是2801

楼主:
LS,用直升机模式飞固定翼?怎么设置?不懂哦

网友:
没要说明书吗??????

网友:
上官网下一个就是咯

网友:
抱歉 还确实没找到有,飞行模式里能调不哦........

网友:
引用 楼主:
LS,用直升机模式飞固定翼?怎么设置?不懂哦

新建一个模型,类型选成直升机,斜盘选传统机械混控型,这样除了油门和螺距通道会联动之外,和简单固定翼的操控方式就一样了。

楼主:
"这样除了油门和螺距通道会联动之外"这是不是说我要把油门和螺距的联动关闭或者把螺距曲线设置为一个直线?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样除了油门和螺距通道会联动之外"这是不是说我要把油门和螺距的联动关闭或者把螺距曲线设置为一个直线?

1. 直升机模式下,油门通道和螺距通道的联动无法关闭;
2. 螺距曲线设成水平直线,只能使接在螺距通道的舵机一直保持一个固定位置。

其实你要做的,就是留出螺距通道(一般应该是6通道)不要用,不要接固定翼飞机上的任何一个舵机,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