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有问

楼主(2012-03-12):
你们的大桨夹跟横连接那个地方有没有虚位?我的装好时没有虚位,可飞过几次后就开始有虚位了,这正常吗?

网友A:
 不正常~ 除非炸过后

网友A:
 补充一些 轴承磨损。横轴螺丝松动~~

楼主:
标题
横轴螺丝没松,难道轴承魔损这么快?

网友B:
螺丝没有打螺丝胶!一定是震动的松了!不怕射就可以飞

楼主:
如果螺丝还很紧的话,但还是有虚位这样怕不怕

网友C:
最好不要有。。会双桨。。

网友D:
金属变形,虚位。。

网友E:
把大桨夹轴承换掉,记得上轴承胶

网友F:
 我是打酱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