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DSX7控接收与H飞控的接线

楼主(2012-03-12):
我控是dsx7  用的是921接收   现在安说明书接飞控  找不到进菜单的开关  dsx7右肩有一个3档开关    请教哪位用dsx7或者用JR控的  会接线的知指导一下  主要是接收与飞控的信号线接法

网友:
楼主好像已经搞定了吧,分享出来给大家知道下啊

网友:
没明白你使用的是什么飞控,感觉你说的好像是H飞控。如果是的话,把飞控上模式切换通道连接到接收机六通道,也就是固定翼模式下的襟翼通道,然后把右肩上的襟翼三段开关参数定义为+100%、0%、-100%。这样的话三段开关就可以实现飞控模式切换功能使用了。不过要是升级到目前最新版本的话,这款遥控器就有些蛋疼了,因为它只有一个三段开关且没有旋钮开关可用。

网友A:
最新版本,另一个可以用 2段开关,只是少了一个航线模式,不过航线模式可以通过菜单里 在平衡模式里组合使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最新版本,另一个可以用 2段开关,只是少了一个航线模式,不过航线模式可以通过菜单里 在平衡模式里组合使用

想升级飞控主要看中的就是定高定向的航线模式!
按说明书所说应该就是进入到设置菜单打开“平衡+航线”选项,使平衡模式进化成平衡航线组合模式!
那样的话就不是纯粹的随时定高定向了。因为会受到升降、副翼、方向舵面是否在中立点的限制。
如果不在中立点,就起不到定高和定向的作用,实际上就是之前的平衡模式。
如果在中立点,平衡模式下就会进化成平衡+航线模式,那样的话想实现手动转向应该是会很困难的,除非切回手动!
这也就是为什么我到现在还在使用老版本飞控而迟迟不更新的原因。
所以说,这款遥控针对飞控的更新需要两个三段开关来实现全部功能的要求有些力不从心!

网友:
引用 网友B:

想升级飞控主要看中的就是定高定向的航线模式!
按说明书所说应该就是进入到设置菜单打开“平衡+航线”选项,使平衡模式进化成平衡航线组合模式!
那样的话就不是纯粹的随时定高定向了。因为会受到升降、副翼、方 ...

你没有理解平衡+航线 的组合
当遥控摇杆保持不动,那么就定高定向,如果动摇杆就是平衡模式,所以在定高定向的时候,你需要改变方向,只要操作摇杆即可

网友:
完全不需要切回手动,因为你不升级的时候,在平衡模式也是可以改变航向的

网友A:
仔细看了下,你理解错了,

所谓的是否在中立点,意思是,摇杆是不是在中间,松开手不动摇杆,就是摇杆在中间了,飞机定高定向飞行

你操作摇杆,那么就是平衡模式
所以说,你应该升级

网友:
目前的平衡航线混合模式,是在中立点的5%的杆量以内,按定高(如果油门太大或太小,定高会不太准)定向来飞,超过5%,就是原先的平衡模式,杆量决定横滚角和俯仰角。

楼主:
JR  DSX7遥控正反设置是正反反正  之前和几米说的不对  后来调机发现的不对   右肩3档开关接襟翼通道  在系统设置里选开关   5通道是2档  就是路上说的平衡加航线了  在飞控菜单里能设置   就这些  飞机没调完   什么P值之类的还没设置   设置好了伤试飞视频

网友:
引用 楼主:
JR  DSX7遥控正反设置是正反反正  之前和几米说的不对  后来调机发现的不对   右肩3档开关接襟翼通道  在系统设置里选开关   5通道是2档  就是路上说的平衡加航线了  在飞控菜单里能设置   就这些  飞机没调完   什么 ...

方向设置错了,应该是   油门-正  副翼-反 升降-反 方向-反

然后如果飞机的方向是反的,到飞控里设置方向  反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仔细看了下,你理解错了,

所谓的是否在中立点,意思是,摇杆是不是在中间,松开手不动摇杆,就是摇杆在中间了,飞机定高定向飞行

你操作摇杆,那么就是平衡模式
所以说,你应该升级

几米真敬业,这么晚还在回复
看来我真理解错了,我一直以为所谓中立点是指各个舵面的中立点。
如果是这样的话,我可否用原模式通道即6通道三段开关用作手动模式通道,实现平衡、手动、自动模式的切换?
然后使用原OSD切换通道即5通道两段开关用作自动模式通道,实现盘旋和返航模式切换?
如果要实现定高定向,就进入菜单打开“平衡+航线”选项。
这样的话,就可以兼顾改版之后的手动模式通道用三段开关实现平衡、手动、自动模式切换(保留手动模式有更大的操作余地);
自动模式通道用两段开关实现盘旋和返航模式切换。

网友:
引用 网友B:

几米真敬业,这么晚还在回复
看来我真理解错了,我一直以为所谓中立点是指各个舵面的中立点。
如果是这样的话,我可否用原模式通道即6通道三段开关用作手动模式通道,实现平衡、手动、自动模式的切 ...

完全正确

网友:
引用 网友B:
几米真敬业,这么晚还在回复
看来我真理解错了,我一直以为所谓中立点是指各个舵面的中立点。
如果是这样的话,我可否用原模式通道即6通道三段开关用作手动模式通道,实现平衡、手动、自动模式的切换?
然后使用原OSD切换通道即5通道两段开关用作自动模式通道,实现盘旋和返航模式切换?
如果要实现定高定向,就进入菜单打开“平衡+航线”选项。
这样的话,就可以兼顾改版之后的手动模式通道用三段开关实现平衡、手动、自动模式切换(保留手动模式有更大的操作余地);
自动模式通道用两段开关实现盘旋和返航模式切换。

终于理解了啊,看来说明书没写明白,要不你没仔细看。
为了这个兼容、方便、合理、多样的模式切换方式,我可费了不少神,应该申请个专利。
而且可以在自动、返航这两种全自动模式,比如盘旋、航线下,进入菜单设置任何你想要设置的参数,比如OSD界面切换,比如航点。
ps:定向的中立点,包括副翼和方向舵,两者任一不在中立点,即按平衡模式来控制。
ps2:平衡模式下的定高定向是分离的,比如拉升降杆,副翼和方向回中,就是定向爬升。

网友:
说实话说明书我是真看得时间长,主要是把自己的思维放在了一个固定的模式中。看来听老师的话听习惯了
说明书说:
飞控升级后,原”模式通道”更换成“自动通道”即6通道,这个我使用的是三段开关;
OSD界面切换通道更换成“手动模式通道”即5通道,这个我只有个两段开关。
如果颠倒过来的话,可以用原来的6通道三段开关用作升级后的“手动模式通道”,实现平衡、手动、自动;
使用原来的5通道两段开关用作“自动模式通道”,实现盘旋和返航。
这几天有点小忙,回头就升级!搞定之后回来分享这款遥控在升级之后的飞控中的运用!
多谢几米和(涉嫌广告已屏蔽)的解释和答复,回头有情况再找你们请教!

楼主:
引用 网友B:

几米真敬业,这么晚还在回复
看来我真理解错了,我一直以为所谓中立点是指各个舵面的中立点。
如果是这样的话,我可否用原模式通道即6通道三段开关用作手动模式通道,实现平衡、手动、自动模式的切 ... [/quote我就是一个3段开关  就是你说的这样  在飞控把航线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