买了个小水泵,原来不是,请教是啥子东西~~

楼主(2012-03-12):
50元买个小水泵,原来不是,请教是啥子东西~~网上查了一下,好象叫“隔膜泵”或“膜片泵”,请教这个是干什么用的???

网友A:
隔膜泵也是水泵的一种,隔膜往复运动,配合进出口单向阀,输送介质。
隔膜泵输送方式是直进直出,没有旋转,适合输送一些不能搅拌,或浓度大的液体

楼主:
引用 网友A:
隔膜泵也是水泵的一种,隔膜往复运动,配合进出口单向阀,输送介质。
隔膜泵输送方式是直进直出,没有旋转,适合输送一些不能搅拌,或浓度大的液体

还要配合其他东西的呀!!! 就不说不能直接用咯!!!本来还想搞个水冷呢。。。晕晕~~

网友B:
逆滲透(ro)機用的膜片泵
一般為24v

网友:
好泵,噪音低,流量稳定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逆滲透(ro)機用的膜片泵
一般為24v

老大,什么称为“逆滲透”一般用在哪??

网友:
多家前级滤网,应该可以用的吧 ~自吸扬程也不低 我猜的

网友:
我也哟一个别人给的,膜片破了就拆开了,电机是慢速的,24V,几乎没哟声音,但貌似也没有什么用,水泵是好的话因该是压力比较大的类型,是净水机上的

楼主:
谢谢楼上各位。。。有论坛真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要了

要就拿去呗~~~

网友D:
引用 楼主:

老大,什么称为“逆滲透”一般用在哪??

逆滲透(Reverse osmosis)原來是給太空人淨水用的玩意
現在己經變成純淨水生產裝置了
你這個是家用的,一般吃24V直流電
若膜片沒破,出水壓力是很高滴

楼主:
引用 网友D:

逆滲透(Reverse osmosis)原來是給太空人淨水用的玩意
現在己經變成純淨水生產裝置了
你這個是家用的,一般吃24V直流電
若膜片沒破,出水壓力是很高滴

大哥,膜片一般是用什么材料做的???能接两条管直接试试能不能通水吗???

网友:
净水器上的大小功率啥的最好。

网友E:
楼主恭喜你买对了 这种水泵的吸程特别长 而且不用灌水 是做冷却泵的不二选择 你自己试验一下就知道了,接一根管子到水盆力提高水泵离盆高度,在一米左右加电还能自动吸水上来,非常好的做冷却的泵。

网友:
回复 楼主:

化工厂和废水处理用的多,一般是用来加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恭喜你买对了 这种水泵的吸程特别长 而且不用灌水 是做冷却泵的不二选择 你自己试验一下就知道了,接一根管子到水盆力提高水泵离盆高度,在一米左右加电还能自动吸水上来,非常好的做冷却的泵。

这样啊。。谢谢兄弟了。。     看来没买错!~

网友F:
吸浓硫酸都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F:
吸浓硫酸都可以

这么厉害??

网友:
呵呵,这个泵流量很小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还要配合其他东西的呀!!! 就不说不能直接用咯!!!本来还想搞个水冷呢。。。晕晕~~ [/quote
不用外加,泵进出口里面各有一个小圆珠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还要配合其他东西的呀!!! 就不说不能直接用咯!!!本来还想搞个水冷呢。。。晕晕~~ [/quote
不用外 ...

谢谢兄弟,有空去拆拆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