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用舵机控制LED?

楼主(2012-03-12):
个人想法是用舵机通道来控制LED灯的亮灭~貌似很久以前有人贴过帖子讲述如何将舵机改装成继电器从而把舵机控制改成开关控制!我想请教一下如何改装的?

网友:
电机拆了,舵臂摆到一边,电机线就能用了

网友A:
淘宝上不是有卖电子点火开关的吗?直接买个更省事

网友B:
我控制的是led灯带,一串12v的那种!用的是9g舵机板,电位器换成电阻了,加个光偶加个场效应管,可以控制亮度,也可以用遥控器上开关控制通段!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控制的是led灯带,一串12v的那种!用的是9g舵机板,电位器换成电阻了,加个光偶加个场效应管,可以控制亮度,也可以用遥控器上开关控制通段!

电位器换成电阻有要求吗?还是说随便接多大的电阻都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淘宝上不是有卖电子点火开关的吗?直接买个更省事

去看了下电子点火,但是很多都是接通几秒后就关闭电源啊。。。

网友:
若楼主能看懂电路图、又会DIY电子电路的话,搞个脉宽鉴别器就行了!
先告知楼主所需电子元件和工具如下:
1、COMS非门IC(集成块)一片;
2、二极管一只;
3、可调电阻一只;
4、普通电阻两只;
5、NPN三极管一只(视驱动LED的数量和型号,以及驱动的LED是串联还是并联,再确定型号);
6、LED若干(由你自己决定装几个);
7、瓷片或涤纶电容一个只;
8、组装电路的洞洞板一块;
9、导线、焊锡、焊接工具等等;
做好了的电路体积,预计与半个火柴盒的大小相仿……

网友C:
若能DIY,再将电路图发上来。

楼主:
引用 网友C:
若能DIY,再将电路图发上来。

看看电路图,diy一下还是可以的!先谢谢你了!每路的led灯也就两个~

网友:
鉴宽电路图及简要说明

纠错:图中的文字说明“当300mA<电流小于1A,”应为“当300mA<电流<1A,”。

网友C:
使用时,依据所接通道输出的信号脉冲宽窄度,请合理地调整R1的阻值大小,以匹配摇杆或开关的控制。

Vcc1可使用接收机的5V电压,也就是舵机插头的中间脚。

Vcc2因考虑到驱动电流暂不能确定之因数,故未给出电压值和接电的端口。
若电流小于100mA时,可与Vcc1连通。
若电流大于300mA时,则需直接与电池的正极相接,避免过大的电流烧毁电调内的BEC电路。

网友:
复杂,用舵机摇臂拉个开关不就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使用时,依据所接通道输出的信号脉冲宽窄度,请合理地调整R1的阻值大小,以匹配摇杆或开关的控制。

Vcc1可使用接收机的5V电压,也就是舵机插头的中间脚。

Vcc2因考虑到驱动电流暂不能确定之因数,故未给出电压 ...

谢谢了~~~~

网友(2012-04-18):
LED的12V电源用可调电源模块,LM2576的模块大概二十块钱左右。
LM2576的调节电位器换成一个电阻和一个带开关的电位器。
舵机控制电位器可以控制灯的亮灭和亮度。
不知道我表达的明不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