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1、F2(自由飞、线操纵)模型技术讨论区
发电机~~~电源~~~充电器~~~~

楼主(2012-03-12):
不知道这个要发在哪个板块。。。 感觉这个板块对于 功率 计算这块的牛人比较多,就发这来了。。。问题来了。。。
我有一台型号是ET950的雅马哈发
电机
(600瓦功率 最大780瓦)。。。还有一台输出是24V 50A的电源。。。另外再加一台1344W的PL8
充电器
。。。
我想咨询下达人们。。。我用这台发电机 作为供电,把电源调到输出27.5V~~~~PL8能调最大多少A充电~~~~~~
敬请大人们帮忙。。。 如果充电电流调大了,会烧发电机里面的原件还是会烧电源,还是会烧充电器。。。。

楼主:
因为电源最低是24V。。。我调到24V是不是可以有32.5A的输出。
因为电源最低是24V。。。我调到24V是不是可以有32.5A的输出。

楼主:
最关心的还是如果超充电器的设置超过了发电机的功率运行的话。。。
最关心的还是如果超充电器的设置超过了发电机的功率运行的话。。。 会是什么后果。。比如说烧什么东西。

楼主:
另外电源可以调十几V也可以。
电源标示是24V的。可以调到19V。那我充电器是不是就可以40A 运作了?
还想知道 标示是24V的电源。调到19V或者更低V数,对发电机。电源。充电器都什么负面影响吗?

网友A:
你的电源都不能让你的PL8发挥极致,W=UI=24V*50A=1200,比你的PL8瓦数还小,还不算电源输出损失。

网友A:
从发电机到输出电源到PL8瓦数关系是780瓦<1200瓦<1344瓦,你不用担心你的PL8受得了否,你的PL8最大出力才到它额定的一半。就像50瓦电源带100W的充电器上一样,吃不饱。

网友B:
还没算效率,开关电源80%,充电器95%
发电机长期额定功率工作,损坏概率相当大

网友C:
标题!
瓶颈在发电机